nano cp 主电机天生短命

楼主(2012-10-17):
经过几十个起落就不行了,对岸有说清洗电刷有效,我拆开看,转子有五极,其中两个都已磨断不见,另外三个也眼看不行了,造成启动困难,能转起来也无力。
借一张图,图里的电极都是好的,坏的ncp的电极即使还没断的也都成了槽型。

不知道 GCP和MCP的如何,是否空心杯电机本就不适合3D,还有MCPX。不会都是设计好的几天就要换主电机吧

网友:
这种电机寿命本来就不长吧~

网友:
都还有消火花电容的。

楼主:
补充:电刷是金属的,象普通电位器里的一样,不是碳刷。

网友:
事情证明,啥牌子做小白鼠都不明智

网友:
MCPX 的電機用了很久了。。。

网友:
唉唉 好吧 我打酱油的

网友:
碳刷耐高温,会不会好些?

网友:
空心杯就这样

网友:
,换无刷吧。有刷天生短命

网友:
空心杯是什么样子

网友:
可怜的白鼠啊~~
好贵的有刷

网友:
电刷是金属的,象普通电位器里的一样,不是碳刷。

网友:
空心杯就这样?

网友:
MCP是碳刷电机,电刷上有一小块炭块,但是转不了多久就严重发热,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力。

网友:
路过此地,空芯杯电机功率还是很高的,重量轻是小鸡的优之良品。

网友:
gcp的电机也一样

网友:
空心杯都这样

网友:
这个还是留待你们测试完了我再出手,哈哈

网友:
这种神机就不是拿来练习的,** CP就是三轴陀螺仪中的VBAR,给高手休闲,给有米的主烧钱

网友:
好像有改无刷成功的

网友:
911的电机可以,扩一下主体

网友:
这电机天生就短命的吧 电极小的...

网友:
那么多米还这样啊?

网友:
有刷必须懂得冷却,有个好办法就是买2架轮流飞,而且要装散热器,裸飞是必须的,曾经2节400mah电连续飞行G CP就毁了一个原厂空心杯。

网友:
空芯杯电机的蛋疼之处

网友:
楼主是不是飞的灰常暴力呀?

网友A:
911电机就算能成功装进去  你猜他转速 功率 耐操度 足够六通机使用么

网友:
有刷的命都不长吧,要不然怎么都改无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11电机就算能成功装进去  你猜他转速 功率 耐操度 足够六通机使用么

911电机成功安装了, 目前飞着看, 动力没有减弱, 911的大齿比 nano的大不少, 功率应该差不多, 目前不知道电机参数, 不知转速是否有差别.  911的电机很便宜 还带7T齿, 因此寿命不是问题了, 坏了就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11电机成功安装了, 目前飞着看, 动力没有减弱, 911的大齿比 nano的大不少, 功率应该差不多, 目前不知道电 ...

等您分享測試結果,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等您分享測試結果,謝謝!!

飞行正常, 3D动作和原厂电机没有感觉出差别, 电池续航时间也基本一样, 重量多了约0.5g, 就这样了, 没有其他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正常, 3D动作和原厂电机没有感觉出差别, 电池续航时间也基本一样, 重量多了约0.5g, 就这样了, 没有其 ...

謝謝您!
這樣就有便宜的替代料可用了.

网友:
新出来的  希望厂家  做好质量

网友:
小老鼠不好做!

网友D:
厂家就该 出场就是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就该 出场就是无刷的!

如果有无刷叧件可用上 ncpx 而重量不增加, 廠家那不会用!?

每款模航都有易損件, 大槳易損, 為何不用金屬做?

网友:
有刷都这样,我当年mpcx也是30起落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