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航模套材啊

楼主(2012-10-17):
请问,哪里可以买套材啊

网友:
淘宝上面大把的呢~

楼主:
介绍个好点的店子

网友A:
  新动模型别去   其他都还好   推荐         淘宝搜吧,我还是不推荐了省得说我托   自己要啥模型搜 记住新动别去  黑店来的

网友:
哦,新动不好吗

网友B:
六部口也别去,态度超差

网友(2012-12-28):
引用 网友B:
六部口也别去,态度超差

同意。好像是那么回事

网友:
这里一位做俄罗斯现代级大舰的,下面要出套件了。你们看他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动模型别去   其他都还好   推荐         淘宝搜吧,我还是不推荐了省得说我托   自己要啥模型 ...

新动啥玩意儿比较黑?看它的天6II价格还可以啊

网友:
别去就对了,坑爹的店

网友:
我这里可以定做手工船。存手工制作。

网友(2014-02-22):
店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