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氩弧焊小心哪兄弟们!

楼主(2012-10-17):
氩弧焊的紫外光杀伤力实在太大,此前我弄氩弧焊DIY时没太注意,眼睛,脸面已受过伤,后痊愈,
此次国庆期间用我新买的变光面罩,在进行氩弧焊操作时因为过于相信变光面罩,在变光前的一刹那眼睛就受了很强的紫外光辐射,开始一会没感觉特别,第二天洗热水澡,后来就一天天加重,右眼眼白一片肿胀的红色血肉,眼珠局部污浊,当时真被吓坏了。
后来去诊所看,抹这个那个眼药水,都不太管用,甚至越来越重,后来我想是不是受日常的紫外光继续损伤,于是戴上墨镜,一下子感觉就轻松很多,此后就一天天好转。

正在用以及将要用氩弧焊的兄弟一定不少,在此分享一下切身体会:
氩弧焊的毒性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其紫外光辐射非常强,裸露部位一定做好遮蔽;
焊接时最好屏住呼吸一会,防吸进毒烟;
变光面罩也有反应延时,不可太相信;
发生灼伤情形不能热敷,不能乱投医,据我的经验,抹牛奶有一点效果,好于其他眼药水,此外,主要靠戴墨镜保护后的自身修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亲身感受,对不注意防护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必须顶   谢谢兄弟  拿自己的 亲身经历  来教育广大坛友

网友:
感谢提醒,我少用

网友:
楼主?请上淘宝买套 “焊工服”

自己的身体都不注意劳保,呵呵。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变光面罩?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变光面罩的质量不过关,变黑的反应时间过长呢?

我夏天时候,我焊过点活,用的“讯达”(好象叫这名),好象没太大不良感觉

网友B:
不玩电焊,躲得远远的。

网友:
考二氧化碳保护焊上岗证的时候老师说。氩弧焊光辐射最强。过来的二氧化碳保护焊。辐射比较小的是普通电焊。

网友:
可怕,路过路过,谢谢提醒

网友:
还好还好,我的变光面罩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太相信变光面罩。我焊接的时候如果必须用双手,则先闭眼,点焊后加防护罩继续焊接。偷懒的时候用手挡一下,偶尔被刺眼,但是没有楼主这么厉害。不过胳膊经常被考红。保重身体哦。

网友C:
好的变光面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调节失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玩电焊,躲得远远的。

大师兄,电焊好玩着呢,快去搞一台焊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兄,电焊好玩着呢,快去搞一台焊机去。

知道关键时候是个得力工具,问题是用的机会实在不多。家里已经不少工具啦,再添大件怕不和谐啊。

网友:
氩弧焊的光线的确比普通电焊要强很多,但我只遇到过在除电焊渣的时候伤到过眼睛,由于产品质量的问题,及可靠性的关系,还是别太依赖变光面罩吧(或者说别太过相信)。

网友:
给氩弧焊,电焊这些烧伤眼睛,最好就是拿人奶滴,没什么给这更好的了

网友:
刚买来变光面罩的时候感觉不错,用起来有点不习惯,有点刺眼,觉得可能是新东西不适应。
用变光面罩焊接速度明显提高了,只是眼睛有点不舒服。
跟普通面罩轮换着用,比较一下:1、发现变光面罩保护眼睛方面不如普通面罩。普通面罩用黑色玻璃,起弧的瞬间就能遮挡强光,产生保护,而变光面罩接收到弧光后液晶屏变暗需要有一个反应时间,这时候有一点强光在刺激眼睛,就这点令人不舒服。
2、在光线较暗的场合,变光面罩看工件会模糊(精确焊接要求),要看清就得瞪眼睛,这也让眼睛疲劳。普通面罩只要掀开护目镜盖子,佳能很好滴看清工件。
3、普通面罩需要来回掀护目镜的盖子,这一点不方便。变光面罩的优点也就是解放掀盖子的这一只手,焊接之前能看清钨针和工件的位置。习惯了用普通面罩掀盖子,也不觉得是负担了。

4、用焊条焊接的时候,变光面罩还不那么刺眼,操作较方便。因此我在焊接的时候,氩弧焊主要用普通面罩,用焊条的时候用变光面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的变光面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调节失效。

兄弟玩过电焊吗?刚开始玩的人就是不焊。在边上走来走去,也不看,但晚上就痛的哇哇叫,新手的角膜很嫩的,当初念初中的时候我上网用的那种显象管的显示屏,才上了几个钟头眼睛就发痛,上久点眼睛就象看到电焊那样一阵阵的痛,那时侯眼睛太嫩了,就象婴儿的皮肤那样脆弱,我刚学电焊,才烧了三支,晚上就痛的受不了,眼泪只流,当然那时侯电焊罩没及时在点着前挡着,只是一瞬间的光照到眼睛而已,干久了就习惯了,看多点都没事,角膜都老化了,现在我不想干电焊了,不值得的,医学上说视力一旦损失就几乎恢复不了的了,角膜不是皮肤,没有一点的修复和抗菌能力,有一点伤口感染了不能大意,要用生理盐水冲洗后用眼药膏或眼水,我前天车东西,为了干活快点,不带那模糊的眼镜,结果一个铁屑飞到左眼角,在里面烫了几秒才慌乱的挖出来,那铁削幸好是卷起来的,一挖就出来了,也没刺伤眼睛,就是烫伤了上下眼帘和角膜,昨天和今天都不在铺面干活了,灰尘大,怕感染,今天出去买了点零件,吗的眼镜放电动车上进去买点东西出来就没了,还不足十米远,眨眼就不见了,害我要眯着眼回来,天杀的小偷。

网友:
玩激光  有同样的问题 ,50 毫瓦的 激光  ,不用对着看 ,光滑平面反射回来的光线 也会令眼睛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变光面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调节失效。

焊机买回来第一天就听别人说电焊打眼会很惨,所以同时买的变光面罩

用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电弧灼伤眼睛是什么感觉,可能我的变光面罩质量还不错吧,起弧瞬间就黑了,

眼睛都不会花,还带亮度调节。不过后来图方便没有穿长裤倒是小腿脱了一层皮,那几天腿上好像十天没洗澡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兄弟玩过电焊吗?刚开始玩的人就是不焊。在边上走来走去,也不看,但晚上就痛的哇哇叫,新手的角膜很嫩的 ...

每个人的感受不大一样。我最早玩电焊的时候试过不戴面罩,眼睛眯起来直视,眼睛都没痛过,但是脱皮的疼痛尝过NN次,不清楚是不是因为我近视戴眼镜的关系,反正眼睛是从来没痛过。

网友:
眼睛被晃 我3天不敢睁眼。 干活真的要注意安全

网友F:
胡说,应该是搂主自己没用好变光面罩,要不就是假冒伪劣产品,都像你这么说,那生产变光面罩的厂家岂不要全部下岗关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胡说,应该是搂主自己没用好变光面罩,要不就是假冒伪劣产品,都像你这么说,那生产变光面罩的厂家岂不要全 ...

赞成,我买过3个变光面罩,质量次的用起来眼睛很累,很晕。

网友:
生命宝贵,父母给的原装件一件都伤不起,一定要安全第一,没有安全措施不要去冒险,一个万一就可能毁了你一生,多少钱都买不来后悔药.用变光面罩在引弧瞬间最好养成习惯先眨一下眼比较好.机加工时特别是用角磨机时一定要戴好防护镜,烧电焊时也一样,敲电焊渣烫伤角膜和皮肤的人太多了,太不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每个人的感受不大一样。我最早玩电焊的时候试过不戴面罩,眼睛眯起来直视,眼睛都没痛过,但是脱皮的疼痛 ...

近视眼是有好处的,电焊就能看出来,近视眼打着眼的就像中彩票差不多,不过也有坏处的,要是不小心焊渣是会弄到眼镜片上去的

网友:
没结婚的小伙子注意,他东西有杀小蝌蚪的哟,那可是大事。伤了眼睛用人奶。什么牛奶羊奶都是浮云。
我只玩普通电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近视眼是有好处的,电焊就能看出来,近视眼打着眼的就像中彩票差不多,不过也有坏处的,要是不小心焊渣是 ...

我的理解是因为镜片是凹透镜,起光线发散作用,另外上面的镀膜能过滤紫外线,所以影响减弱了许多。

网友:
我就不太相信自动变光的,虽然同事有很好的自动变光面罩,但是我还是练习使用普通面罩。因为自动面罩不是到处都有,基本功还是需要练习的

网友:
谢谢提醒,使用10元防辐射的太阳帽焊接的路过

网友:
防紫外线太阳帽,,,,,,,,,,,,解放双手,,(个人做法,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的太牛X 了。

还好我只用普通电焊,配变光面罩,配牛皮手套,配口罩,配袖套。。。。哦也

网友H:
用过变光的,300多个一个,没啥问题,100多的那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人的感受不大一样。我最早玩电焊的时候试过不戴面罩,眼睛眯起来直视,眼睛都没痛过,但是脱皮的疼痛 ...

和带眼镜有关的,我也带眼镜从没有眼睛痛过,只是夏天出汗多,皮肤容易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过变光的,300多个一个,没啥问题,100多的那种不行

100多的有部分确实不怎么样,算起来我总共买过5个了,最后买的150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变光面罩?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变光面罩的质量不过关,变黑的反应时间过长呢?

我用的也是这个牌子的感觉不错

网友:
一分价钱一份货,我第一次买的100多的,没有啥可以调节的,小电流氩弧焊晃眼的厉害,立马换货200多的,2个调节参数,好的很,焊了跟没焊一样

网友:
我用的是400的氩弧焊机 用的国产变光面罩~一般电流100-250 .但是效果很好眼睛没啥问题过,只是有过领口没封闭胸口掉皮过。

网友:
现身说法,安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