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尾舵机求救

楼主(2012-10-17):
上周飞130X,正爽3Ding,塑料变距滑块底下的小鸡鸡居然自己就断了,严重跑尾,炸鸡,回家以为换个滑块完事,可是修完才发现,尾舵机不动鸟!!!近200大元一个啊~!

情况描述如下,请各路大侠看看能救否。
1.接通电源后,用手转动舵机的齿轮,舵机会发出唧唧的响声,感受到有阻力反馈。
2.将尾舵机接到斜盘舵机的位置,推拉油门摇杆,舵机不动,但此时用手拨动一下舵机齿轮,舵机会移动到摇杆信号的相应位置。来回都如此,必须用手拨动一下,才会动。感觉是被某个位置卡住了。
有救吗?能救吗!
在线急等ing

网友:
换电机,明显电机不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齿有杂物卡住或者某个齿轻微变形卡住

我的直线舵机有过这样的经验,用美工刀轻轻修整后顺畅无阻~

如果是板子问题就不懂了

楼主:
谢谢ls给位大侠!

网友:
舵机死舵了深圳帮都死了一堆了!130舵机里的电机质量太差了,尾巴舵机电机是6mm的还好解决就是十字盘舵机电机是5mm的根本买不到!!

楼主:
哦?我这也是电机烧了?那就简单啊,把俺mcpx原装尾电机换上就是咯!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这也是电机烧了?那就简单啊,把俺mcpx原装尾电机换上就是咯!回去试试

不是一个东西吧,大哥。

网友:
直綫舵機,MCPX已經是個極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