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雕機電路部分

楼主(2012-10-17):
  在論壇也潛水了半年多了,現在也想自己製作一台小雕機,了解數控系統
  現在對電路部分不怎麼熟   麻煩論友們指點一下
  最好有電路部分的部件成本報價(具體要買什麼不清楚,最好有一個部件單)    現在想入手電路部位來學習下

  總是看到說電路部分在淘寶就能買到   由於是小白  不是很理解驅動器控制板的區別
  請知道的大俠 指點下

网友:
逛论坛翻老帖最实在,这里要是看不到还可以去磁动力绕绕。

网友A:
现在没事打打字吧,,,我也是过来人,,迷茫了很久摸索清楚了。。。其间在坛子里收获颇多。。。

简单点说吧,简单的数控雕刻机的电控部分,分三层结构,,,,,

第一层,电脑和控制板,,,要加工的东西,在电脑上作图,转换成代码,通过控制板向第二层发送脉冲。。

第二层,驱动器,,,驱动接收到控制板发来的脉冲指令后,再指挥步进电机按要求转动。

第三层,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根据驱动器的控制来转动。。。

第一层,,,,,,,控制板,
最便宜的几十块钱一个,,也即是所谓的mach3接口板,,啥都没有,相当于并口的针脚延长线而已,,,你要是有耐心,,直接把并口里面的针脚都焊出来也可以代替这种简单的控制板。。

再贵一点的就是usbcnc板,,这玩意有一点技术含量,,带个单片机,能自己发送32k的脉冲,,稳定性比上述的板子,理论上要好点,,这玩意的价格在一百多到几百不等,,随便用用一百多的就可以了。。。。这个关键是方便,,有个usb口就行,,,而且与之匹配的控制软件也很傻瓜化。。。

还贵一点,,那就是专业的数控系统了,,,几千几万几十万的,,不谈了。。我也没接触过。。。

第二层,,,,,,,驱动器
驱动器,,也就是平时论坛里说的驱动,,。这玩意的用处是与步进匹配,让起转动,,,因为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其不能直接接电使用。。。
也就是说,,平时说的步进系统,,实际上指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一套的。。。匹配不像伺服那么严格,,注意下电流,然后注意是几相的。。。。
用的最多,也最便宜的,,一般是两相,,也就是步进和驱动,都得是两相的。。

最常见的是tb6560驱动板,新的,山寨厂做的,几十块钱一个吧,,驱动57没问题的。。
然后就是各种拆机的二手驱动器,有的是垃圾,有的是极品,这个靠经验选了,,价格几十到几百都有
然后就是雷赛之类的品牌,,印象中两三百一个吧,,新的。。

第三层,,,步进电机
小雕用57加长步进即可,,也就是比一般的57长一点,大约七十多MM的长度,,,,
价格应该是40块钱一个。。。。。你得用3个,,,因为是三轴,,,XYZ。。。

42的便宜,,几块钱都可以买到,,但是力气很小。。。。。还有更小的,拆过各种光驱,录像机之类的应该知道,里面的电机都非常小,,因为他们的负荷不大。。。。这小电机不适合你做雕刻机。。。

然后就86步进,,二手价格大约80到200之间。。。力气比57明显大很多
还有110 130 ,,力气更大,价格更贵了。。。很多朋友用这个做小车床的主轴电机。。

这里说的 42  57  86 110  130 ,,指的是步进电机的边宽,,相当于工业标准吧,,,
买步进电机有个说法:
能买大的不买小的
能买长的不买短的
能买方的不买圆的
也就是说,一般个头越大力气越大,大致就这么个意思。。。

大致是这样吧,,,,算算你做个小雕刻机的电控成本
电源,普通的15A开关电源  大约100大洋
控制板,USBCNC板    150块钱
驱动器,3个tb6560     合计150块钱
步进电机,3个57加长步进,,合计120块钱

总计520大洋。。。

最后祝楼主早日开工。。。

网友:
我也是逛论坛才知道的数控基础知识

网友:
鹧鸪哨 讲的是简单明了,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
一个 不懂 电路 的.                     顶 一个..

楼主:
我是做数控加工的  程序方面还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电路方面把我难倒了   请问下  那些板子你们在什么地方买呢?  淘宝看到的好像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数控加工的  程序方面还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电路方面把我难倒了   请问下  那些板子你们在什么地方买 ...

控制板,估计大家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驱动器,,估计大部分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步进电机,,一部分人是淘宝买的,,还一部分人是在废品市场拆的。。。

这些玩意都大同小异的,,找销量最高的就行了。。

要注意一点是,,,开关电源的电压与驱动器的电压,要匹配下。。。

tb6560驱动的电压,,一般都规定了24V,,也就是说你只能用24V的开关电源,,否则烧了卖家不管。。

而其他一些拆机的驱动器,,电压范围就比较大了。。。有一些20-70V之间都行。。。还有些交流和直流都可以用。。。。如果买拆机驱动的话,,一般选工作电压越高越好,细分越多越好。。。因为电压和细分,从侧面反映了该驱动器的用料和技术。。。

网友:
控制板还是并口85元的那个最好用

网友B:
谢谢鹧鸪哨继续讲啊。还有丝杆啥的都讲讲啊
我好像也中毒了。

网友:
省事的还有:3轴/4轴一体板(usb/LPT接口都有)主轴不要调速的话再加两个开关电源(一个电控用,一个主轴用)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事打打字吧,,,我也是过来人,,迷茫了很久摸索清楚了。。。其间在坛子里收获颇多。。。

简单点 ...

把整机最便宜都列出来了.........最烧钱的没列出来!!!.........你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楼主:
現在 電路部分已下單   有沒有那位朋友發份圖紙參考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 電路部分已下單   有沒有那位朋友發份圖紙參考下呢?

电路图纸。。。不需要的,,你买东西的地方会给你说明书和电子文档。。。

专门买这东西的掌柜一般都是行家,他们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整机最便宜都列出来了.........最烧钱的没列出来!!!.........你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1_61: ...

哈哈,,楼主是搞数控编程的,,怎么会缺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鹧鸪哨继续讲啊。还有丝杆啥的都讲讲啊
我好像也中毒了。

丝杆什么的。。。。好的太贵了。。我还没摸过。。

只用了国产的丝杆。。便宜货。。。也还行。。

就淘宝上卖的最多的那种。。。

网友:
鹧鸪哨 ,说话说准此啊,好容易人家走弯路不好啊?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yMDUxMXxjOTQ5NTM3YjQ2NjA3NTg1ZWYwMzc5NTZiYjA5YTdiNXwxNzQxNDk3MzMw&request=yes&_f=.jpgattach://1220510.jpg搞数控的  不代表就有钱啊   以前搞过数控车  数控滚齿   现在搞数控加工中心(当学徒)  感觉还是不错的

   东西到了    没有数码相机那些高科技的东西  用手机拍了两张

楼主(2013-09-08):
前一阵子完工了,没装主轴,机械部位钢性不太好,不过从做这部雕刻机中吸取了很多经验

工作台钻孔加工

工作台钻孔加工

带装配

带装配

Z滑板

Z滑板

消回差结构,效果不太好,下次要更改

消回差结构,效果不太好,下次要更改

整体效果图

整体效果图

画了一只小乌龟

画了一只小乌龟

设计图2D与3D

设计图2D与3D

网友:
凡是DIY的都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