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机点火方法

楼主(2012-10-17):
请教一下,那种数控火焰切割机自动点火原理是怎么样子的,用维宏卡或MACH3的话点火信号该怎么给

楼主:
这个是卖割炬的人拍的照片给我

网友:
这还不简单就像热水器一样,只是水压开关改成继电器让软件发个信号控制继电器打火

网友:
28.真是高手,懂的真多

网友:
这个点火装置太复杂啰嗦,有没有简单的?高压打火,这高压会不会打坏电脑系统?有没有电阻发热点火的?

网友A:
我开了两年的数控火焰切割,,觉得这根本不好用,还有自动调高这个功能 都是鸡肋。还是打火机点火,手动调高吧   自动调高容易绊住割枪,我们刚采购的四枪切割机  回来试割第一天我就把那感应环给拆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了两年的数控火焰切割,,觉得这根本不好用,还有自动调高这个功能 都是鸡肋。还是打火机点火,手动调高 ...

手动点火的话   如果两个图形中间是分开的  就不方便了吧

网友:
激光点火行吗

网友:
老式的液化气热水器有一种是长明灯方式的,开机前先把小火点着,就像一个小蜡烛一样,一直点着火,一开气就自动着火了,不用了就把火全关了。

网友B:
这玩意那么贵呀,不知道在大点的雕刻机上固定一个手用割炬手动点火调整好后用雕刻机移动切割能不能行,要是行那就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那么贵呀,不知道在大点的雕刻机上固定一个手用割炬手动点火调整好后用雕刻机移动切割能不能行,要是 ...

能行,就是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点火的话   如果两个图形中间是分开的  就不方便了吧

很方便啊  切完一段,高压氧自动关闭,然后再预热,打孔。。看来你没用过。。

网友:
装个打火机的点火器去

网友D:
打火机点火还是麻烦,爬上爬下的,割薄板没有调高不行,厚板无所谓,看样子洛阳只割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火机点火还是麻烦,爬上爬下的,割薄板没有调高不行,厚板无所谓,看样子洛阳只割厚板

我们薄板子都上等离子,等离子有调高的。  等离子也不容易使板子翘起的太厉害。我一般只割10mm以上,普通在30mm左右的。。最厚160的。再厚没有弄过了 。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爬上趴下,,我们单位都是2.2米宽的钢板,一下子铺两张,一张板子2把割枪,然后程序都排好,割枪间距也算好。一般不用爬来爬去啊。一上午就吃饭时候把气关了。也就是上钢板点四个割枪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行,就是用起来不方便。

呵呵,能用就好,我也不常用就是自己割点东西玩

网友:
不用搞得很复杂,我认为做独立系统的好,就是不用电脑控制,维修方便,刀头开始下降时用开关控制点火或和气阀连动,
点火方法用很多种,常用的是高压点火,自制或买一个简单煤气灶或热水器高压点火系统改一下就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