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冲蓄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山寨B6刚到手,冲以前的一块小蓄
电池
,1.3AH,12V的蓄
电池
, 充电电流不管我设置多少,都是冲24秒以后显示满了,空载蓄电池电压9V左右,难道山寨B6不行?还是我电池不行了,蓄电池好久没用了

网友A:
需要改电池类型!蓄电池最大好像是5A充电!我都是把电瓶直接接20A的板砖电源

网友B:
电池充电是个问题,不懂

网友C:
基本应该是电瓶没用了

网友D:
应该是电瓶坏了。

网友E:
B6充蓄电池不行的,老是无端端的就满电了。我都放弃了,继续用回那种简易的恒流充电器充蓄电池。

楼主:
直接变压器冲

楼主:
小电流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