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刀片真好用,车出工件亮晶晶。。。有图有视频(含钳工锯工作视频)

楼主(2012-10-17):
先来段视频看看

前天在坛子上订购的陶瓷刀片到手了,迫不及待的D了刀杆,试了试。。。那光洁度逆天的好啊。
和低速加切削液车出的工件对比一下看看效果。。。

胡乱D的刀杆,很粗糙,但比较实用,我没有回转工作台,只能这样D了。。。

把刀片磨了磨,开了个小槽,刀很锋利,效果很好!

来一段钳工锯的工作视频看看

网友A:
什么材料啊,这么长的下锯行程咋感觉还锯了很久呢

网友B:
精度好倥制吗?

网友:
好刀 漂亮 第一次知道还有钳工锯这种东东

网友C:
'把刀片磨了磨,开了个小槽,刀很锋利,效果很好!'
这个刀片能磨的吗?

网友:
这锯子真好玩,收的时候会抬起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刀片磨了磨,开了个小槽,刀很锋利,效果很好!'
这个刀片能磨的吗?

所谓的陶瓷刀或其它淘层刀都能磨,它们都只是个涂层,严格来说把所对应陶层磨掉后就只算普通的合金刀基,车东西是没有问题,只是没有对应涂层所应有特性,这样的情况下实际应用特性还不如一般的合金车刀,有的车普通白钢刀也不如,所以工厂里使用时涂层消磨掉后基本就不再研磨直接报废,不然那有这些所谓的二手刀粒,它们在工厂属于废品

网友:
适合最后一刀,看视频吃刀不超过10丝的样子。

网友:
锯子不错,声音很小,

网友:
钳工锯子第一次见到,很有趣。
有自动抬刀,貌似还有空行程快回的能力,赶上牛头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陶瓷刀或其它淘层刀都能磨,它们都只是个涂层,严格来说把所对应陶层磨掉后就只算普通的合金刀基, ...

合金刀密度大,陶瓷刀密度小,拿手都能掂量出来!我这是陶瓷刀,不是合金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好倥制吗?

好控制!只要刀锋利。这刀仅仅适合精车,粗了可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合金刀密度大,陶瓷刀密度小,拿手都能掂量出来!我这是陶瓷刀,不是合金刀,

你磨一下就清楚了,我以前都以为陶瓷刀是整体的,原来一样是陶瓷涂层,我末出厂前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什么陶瓷刀钻石刀元车刀方刀棒在这论坛计估计没有几个人用得比我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啊,这么长的下锯行程咋感觉还锯了很久呢

变压器上的,这钜是慢脾气,呵呵

网友E:
看外皮,像是不锈钢嘛304?

网友D:
再说整体陶瓷你以为普通砂轮真的像你这样磨吗?我厂就干过陶瓷,普通砂轮磨它不如说陶瓷磨砂轮,以你图看这是高密陶瓷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磨一下就清楚了,我以前都以为陶瓷刀是整体的,原来一样是陶瓷涂层,我末出厂前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什 ...

同样大小的刀片,ybc251要重很多!按您的说法都是合金加涂层那重量差不多才对啊?这刀片我磨了,没有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外皮,像是不锈钢嘛304?

一块四一斤买的,不会是不锈钢的。。。

网友:
陶瓷刀确实是整体陶瓷的,氮化硅氧化锆之类的都很硬,比硬质合金硬,既然比硬质合金硬就能做车刀,也能做轴承,还能做菜刀,

网友F:
只用于精车吗?

网友G:
我用砂轮磨过陶瓷,磨不动,沙子满天飞,陶瓷毫发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整体陶瓷你以为普通砂轮真的像你这样磨吗?我厂就干过陶瓷,普通砂轮磨它不如说陶瓷磨砂轮,以你图看这 ...

那它的基质是啥呢?说实话我也很奇怪。。。我车了很久,没有磨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用于精车吗?

对,只能精车!吃多少就蹦刀。甚至对刀时不小心也能蹦,太脆了。

网友:
锯子不错。好东东

网友:
车的铮明瓦亮真的不错。

刀杆做的很好。有空也学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砂轮磨过陶瓷,磨不动,沙子满天飞,陶瓷毫发无损

好奇怪,我买的这种我手拿着刀子都可以磨,很好磨,但工件却对它几乎不磨损,好奇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它的基质是啥呢?说实话我也很奇怪。。。我车了很久,没有磨损啊…

陶瓷基材一般是混合氧化铝氮化铝,氮化旦等的混合烧结体,严格来说它是陶瓷体也行,但实际上应该叫陶瓷钢合金,涂层一般用的氮化硅氮化铝的烧结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基材一般是混合氧化铝氮化铝,氮化旦等的混合烧结体,严格来说它是陶瓷体也行,但实际上应该叫陶瓷钢 ...

高人!我这刀片确实叫陶瓷合金。请教这种刀片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我这刀片确实叫陶瓷合金。请教这种刀片性能如何?

一般做开粗,像锻打铸件,热锻件,不锈钢铸铁,陶瓷刀就是耐高温和耐磨

网友:
干不锈钢效果如何呢·我经常304的东西虽说加工量不大,但是刀具的消耗也很厉害~请教LZ这个刀是否能干304呢

网友:
漏了一点陶瓷刀一般不粘刀不会积瘤

网友H:
这个要请教一下,我厂用的是立方氮化硼刀具,一个刀片200元,圆形的,有时车软的金属比普通的车刀磨损还快,磨损后我想用砂轮修一下,但是没有成功,磨不动,这个是不是你们说的陶瓷刀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请教一下,我厂用的是立方氮化硼刀具,一个刀片200元,圆形的,有时车软的金属比普通的车刀磨损还快, ...

人造金刚石刀具

网友I: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锯子

网友:
车的真光,漂亮。和我这种新手乱磨的白钢刀车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在九重天上,一个在十八层地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请教一下,我厂用的是立方氮化硼刀具,一个刀片200元,圆形的,有时车软的金属比普通的车刀磨损还快, ...

立方氮化硼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材料,比金刚石稍软一点,一般用于加工淬火后的工件,可用来车钨钢,但不适合车软材料,磨损之后可用金刚砂轮修磨。

网友J:
能否请楼主把钳工锯回程抬起的原理介绍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锯子

这种锯也叫往复锯戓弓锯,色色们叫它唏唷锯,它有一个像千斤顶那样的液压泵柱,担刀就靠它产生压力,锯片经常用来做刀和本木压刨刀片,锋利无比还能做切断刀很好用

网友:
你的车刀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否请楼主把钳工锯回程抬起的原理介绍下,谢谢

你仔细看,下边有个液压机构。

网友:
刀好,锯子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块四一斤买的,不会是不锈钢的。。。

和我手头的一节304非常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手头的一节304非常像啊

变压器上的,所以没锈,但真不知道啥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砂轮磨过陶瓷,磨不动,沙子满天飞,陶瓷毫发无损

砂輪選用不對才會這樣子的
你若用綠色的gc砂輪或是鑽石砂輪就能磨的動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陶瓷基材一般是混合氧化铝氮化铝,氮化旦等的混合烧结体,严格来说它是陶瓷体也行,但实际上应该叫陶瓷钢 ...

台灣把這一類的刀片叫作金屬陶瓷
因為用鈷或鎳作為燒結時的黏結劑
所以特點是用磁鐵能吸的住

磁鐵完全吸不動的才是純陶瓷(不含金屬)
常見為cbn或pcbn刀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只能精车!吃多少就蹦刀。甚至对刀时不小心也能蹦,太脆了。

你的車床狀況還不錯
爛床用這種刀片
車不到一半就因為震動而崩刃了
這種刀片只怕震動而己
因為很脆

网友L:
请楼主把那个锯的原理介绍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車床狀況還不錯
爛床用這種刀片
車不到一半就因為震動而崩刃了

委员长你不早说!昨晚磨刀片时候就崩掉了一大块,心疼啊,毕竟3元人民币买的啊,哎,当是交了学费吧。。。我还按照磨硬质合金的磨法磨的,结果悲剧。。。
委员长,为啥这种刀片只要刀尖够锋利,主切削刃够锋利,车出的工件光洁度就很好呢?是什么机理啊?本菜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楼主把那个锯的原理介绍下。谢谢。

和蒸汽火车头上的连杆一个原理。。。

网友:
关键是回程抬高机构。另外考虑过回程变高速,可以用两个椭圆齿轮实现。就是加工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请教一下,我厂用的是立方氮化硼刀具,一个刀片200元,圆形的,有时车软的金属比普通的车刀磨损还快, ...

不是,这个是cbn刀片。他的硬度高于金属陶瓷但低于金刚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台灣把這一類的刀片叫作金屬陶瓷
因為用鈷或鎳作為燒結時的黏結劑
所以特點是用磁鐵能吸的住

陶瓷跟cbn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网友:
看上那个钳工剧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高人!我这刀片确实叫陶瓷合金。请教这种刀片性能如何?

陶瓷刀粒的种类很多,所使用的材料也不一样。这个不叫陶瓷合金,官方名字是金属陶瓷。这种金属陶瓷(NX2525)是用钛化合物微粒做的。还有涂层金属陶瓷的,是以这个做基体加上一层氮化钛涂层。另外,所有的陶瓷刀具一般都比较硬且脆,不适合做断续加工的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M:
陶瓷刀粒的种类很多,所使用的材料也不一样。这个不叫陶瓷合金,官方名字是金属陶瓷。这种金属陶瓷(NX25 ...

学习了!难怪这刀片磨起来比较容易,但车起来磨损又小。。。

网友:
看顏色不像是nx2525
nx2525比較像是鏡面的感覺
最簡單的方法是看側面
只要是三菱的nx2525
側面一定會用雷射打上nx2525的編號

网友:
钳工锯真好玩,估计是个活塞结构

网友N:
钳工钜好,车床噪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钳工钜好,车床噪音太大。

0630...里边有个小油泵,开高速它就很响,但低俗就安静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请教一下,我厂用的是立方氮化硼刀具,一个刀片200元,圆形的,有时车软的金属比普通的车刀磨损还快, ...

立方氮化鹏刀头叫CBN,不属于陶瓷刀头,这种材料适合车硬材质,就是俗话说的“硬碰硬”!

网友N:
按常态,油泵也不应有此噪声,听声音,有可能是传动部齿轮结合过紧,或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按常态,油泵也不应有此噪声,听声音,有可能是传动部齿轮结合过紧,或缺油。

油是不缺的,可能是新机器齿轮还没磨合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是不缺的,可能是新机器齿轮还没磨合好吧。

楼主来个清晰的右侧的钳工锯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