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电机电调 麻烦大家帮推荐下

楼主(2012-10-17):
飞控定了 NAZA+GPS   机架是XA650  想用它航拍 用什么样的电机电调好点那 卖家推荐DJI30A电调  DJI2212 电机 这两个电机电调怎么样  小弟属于新手 麻烦大家帮推荐下 谢谢了

网友:
2212貌似不能航拍吧,+上云台就很重了呢

网友:
这个机重多少,米多少

网友:
电机2814吧,上1147桨。

网友A:
楼主如果想正经的玩航拍出效果的,还是买套机吧,大疆或零度的。

网友:
30A...2212...店家推荐这是让你放DJI450上的配置吧...
上什么电机配什么浆还是要看你的负重和你打算上什么样的电池吧?
我也是新手,而且近期有想入XA650的意思,我想上4S电,用4822配12寸。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V2216+飞腾30A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想正经的玩航拍出效果的,还是买套机吧,大疆或零度的。

套机贵的离谱   只是想玩玩 呵呵

网友:
2216 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