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油箱没油问题--问题以解决但还是不知道原因,求解答

楼主(2012-10-17):
新买的x50副油箱得油下得比主油箱得油快, 检查了所有油管都不漏气, 今天索性更换了所有油管问题依旧, 油箱内管也都检查没有问题, 排气管连接处也都用螺丝胶拧死后外面用树脂密封。 对于漏气方面我是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可能了, 难道是排气管回压不够? 我用的雷虎RL 53 发动机和RL high flow 56排气管, 飞机,发动机,排气管都是新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一下, 我还发现发动机在低俗得时候副油箱中没有汽包一切很正常, 普通飞行模式是主油箱中油烧掉一半副油箱的油下去1/3, 3d时干脆副油箱得液面比主油箱都低。

----------------------更新----------------------------------

换了个发动机问题解决了, 副油箱中不再有气泡了, 原来是雷虎53现在换成了OS55HZ。 之前我就把油管油箱通通换了个遍问题都解决不了, 现在不知道为啥换了发动机就好了, 难道问题出在排气管? 排气管没换还是雷虎得, 但是OS有泵不用接排气回压了。各位高手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我遇到过的情况是,主油箱里面的油管从根部断了,主油箱吃不到油的时候副油箱的油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的情况是,主油箱里面的油管从根部断了,主油箱吃不到油的时候副油箱的油会少。

主油箱和副油箱里面得油管我也都检查了, 没有裂缝也没有漏气, 所以感觉很奇怪,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有

网友:
不懂,帮忙顶

网友:
油机不懂。

网友B:
主油箱内油管回弯不够。怀疑你用的不是油箱内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油箱内油管回弯不够。怀疑你用的不是油箱内油管。

这个。。。 我说了我着是新飞机啊, 油箱内管买来没动过只是检查坏没坏来的, 看没坏就放回去了。

网友:
老虎新机回来内油管需要换的,不然哪天飞飞断了吓死你!LZ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后来检查是增压管漏气了

网友:
油机还真麻烦

网友:
果断换 ks蛇腹油管

网友:
遇见过,是副油箱橡胶圈密封不严。

楼主(2012-11-17):
换了个发动机问题解决了, 副油箱中不再有气泡了, 原来是雷虎53现在换成了OS55HZ。 之前我就把油管油箱通通换了个遍问题都解决不了, 现在不知道为啥换了发动机就好了, 难道问题出在排气管? 排气管没换还是雷虎得, 但是OS有泵不用接排气回压了。各位高手知道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