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的遥控器支持哪个模拟软件

楼主(2012-10-17):
Esky LAMA V4的遥控器能飞凤凰吗?

网友:
看遥控器后面有没有模拟器的接口就知道了啊- -

网友:
不懂的撸过

网友:
也想知道,哪些遥控器不用狗,直接模拟器

网友A:
遥控器都能飞,就是要买个加密狗。如果只是lama配的那个,只能飞FMS和G4。

网友:
不同的加密狗支持不同的模拟器

网友:
为啥我不能发帖子呀,明明没有数字 系统提示我超过13个数字,有广告嫌疑、、、我真的的无语了  版主在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都能飞,就是要买个加密狗。如果只是lama配的那个,只能飞FMS和G4。

原配的加密狗还可以飞REFL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都能飞,就是要买个加密狗。如果只是lama配的那个,只能飞FMS和G4。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买一个可以飞凤凰的加密狗连到这个遥控器上,也可以飞凤凰。遥控器是通用的,能飞什么软件关键看买的什么加密狗了。而这个遥控器自带的加密狗只能飞FMS,G4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买一个可以飞凤凰的加密狗连到这个遥控器上,也可以飞凤凰。遥控器是通用的,能飞什么 ...

对啊,TB一大堆,我看买个28元的8合一就成,如果还有别的控,就买个38带一堆线的。至于软件,买的时候他有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