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 尾驱动齿轮啥也没干就碎了

楼主(2012-10-17):
新的飞机, 今天只是在3d模式下悬停了一会, 下来以后发现尾驱动齿轮整个都碎了, 有人发生过这种情况吗?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齿轮上得黄油是我在事发后抹得, 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跟抹不抹黄油没啥关系吧, 直接从根部碎了。

网友A:
表示啥也看不到

网友:
图片全挂了

网友:
图片什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啥也看不到

不好意思, 重新编辑了一下, 这回应该可以看到图了。

网友:
螺丝上紧了

网友B:
螺丝太紧,齿轮会变形,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太紧,齿轮会变形,可能是这个原因

希望是这个原因, 不过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螺丝上得很紧, 希望这是个例, 只能下次再松点拧试试, 尾齿轮受的力应该还没有那么大吧, 我很担心主齿会不会什么时候也坏了, 因为这个摔机太冤了。

网友:
齒輪設計問題??

网友:
没遇到过,你这个看上去好像是螺丝锁太紧造成,一般螺丝只是锁到位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是这个原因, 不过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螺丝上得很紧, 希望这是个例, 只能下次再松点拧试试, 尾齿轮受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058

仅供参考,

网友:
是否有使用過石油類潤滑油?
會腐蝕塑料,尼龍。 (尤其是WD40,絕對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