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n久,新手做的不锈钢机架,全部手工制作

楼主(2012-10-17):
对角偏可以调,上面那层还要钻洞

网友A:
不锈钢的不会轻吧

网友B:
会不会太重了呢?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用铸铁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用铸铁的呢........

赞成楼上观点,铸铁的更厚实。
老兄你这个太重了,飞应该差不多,不过肯定很吃力,也别考虑载重了。

网友E:
铸铁不牢吧,除非 是浇注的

网友:
太重了,还是用铝合金吧

网友:
我还是觉得有条件的做记忆合金类的比较好~绝对比碳纤维耐用……

网友:
重量啊。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铸铁不牢吧,除非 是浇注的

這也太經典了~

网友:
好重的,不好飞啊

网友F:
做防盗网的材料,不知道这位仁兄是不是做不锈钢的,这个材料太软,强度不够,并且太重。

网友G:
其实不锈钢也不重,但是没有必要做中心板,直接焊接起来就可以了,我用20的不锈钢做了一个,170g重,可以飞,就是太薄了,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太重了呢?

不会,到时后会把多余的地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不锈钢也不重,但是没有必要做中心板,直接焊接起来就可以了,我用20的不锈钢做了一个,170g重,可以飞 ...

焊死了不好放,我这个标签1.2的实厚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不会轻吧

装好了会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成楼上观点,铸铁的更厚实。
老兄你这个太重了,飞应该差不多,不过肯定很吃力,也别考虑载重了。

其实也不重,装好了我会把多余的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精度...

呵呵,这是用手砂轮切得,所以。。。。。。。。。。。。。

网友I:
楼主镂空后感觉更不耐炸,可能一炸就变形,我感觉还是铝合金方管要好一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焊死了不好放,我这个标签1.2的实厚1.0.

原来天C的建筑材料都有水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重,装好了我会把多余的去掉

铁就是铁啊,密度在那摆着呢,装好了报个重量,这手工很佩服。其实你完全可以用铝合金方管做

网友:
我也做的机架但是是铝合金做的,做了5套,用一套,其他四套当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天C的建筑材料都有水分啊

呵呵,不锈钢都是这样的,非标1.2,实厚0.9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防盗网的材料,不知道这位仁兄是不是做不锈钢的,这个材料太软,强度不够,并且太重。

对,做不锈钢的,材料不软啊,我感觉强度够了,1.0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就是铁啊,密度在那摆着呢,装好了报个重量,这手工很佩服。其实你完全可以用铝合金方管做

就现在我感觉也就没超400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现在我感觉也就没超400克,

400克有点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镂空后感觉更不耐炸,可能一炸就变形,我感觉还是铝合金方管要好一些。

上下两片肯定没问题,主要是机臂,我用的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400克有点重了

上面那片我还要切一半下来,主要上下两片重

网友:
误差应该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片我还要切一半下来,主要上下两片重

还是重了~一般机子全套包括电池差不多400克~你一个机架就接近400克……

网友:
有没有人尝试用铝合金做呢?轻便和坚固都可以照顾到了。。

网友:
看着都重啊

网友:
不靠谱太粗重

网友:
推荐你们一款材料 铁路的钢轨一定结实

网友:
怎么感觉畸形了

网友:
你既然是新手,干嘛要弄金属的,还是不锈钢,你有想过万一操作失误或调试不佳以后的万一吗? 注意自身安全很重要,同时也要考虑别人的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