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ogo600se横轴胶圈问题。

楼主(2012-10-17):
刚换的胶圈,飞了第二起落就变形了,很奇怪。 是胶圈硬度不够还是?

网友A:
不会吧~LOGO600的胶圈这么脆弱

网友B:
什么位置?有油,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位置?有油,有温度?

中联连接横轴的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LOGO600的胶圈这么脆弱

那是相当的脆弱,刚换的 两个起落就变形了。

网友:
加过油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相当的脆弱,刚换的 两个起落就变形了。

看来进口的也不一定好啊~

网友:
买到假货了?

网友:
图呢?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我以前飞LOGO时都改成非耐的胶圈了,,哇卡卡

网友:
顶,我的也准备换非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飞LOGO时都改成非耐的胶圈了,,哇卡卡

非耐的?  我怎么没看到,请问用的是那种? 或者pm个地址,谢谢

网友:
直接买非耐600的横轴胶圈和横轴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飞LOGO时都改成非耐的胶圈了,,哇卡卡

居然冒泡了。。。

网友:
不会吧。。。楼主是不是搞到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