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桨超级能射可可不是盖得>>>>>>>>

楼主(2012-10-17):
之前听说大疆的桨能射,我还不怎么相信,今儿中午心血来潮,把V650上的桨全换成了新的大疆1045桨,为了不出岔子,在桨夹上上了螺丝胶,没使多大劲儿拧的桨夹,下午觉得万事俱备,出去练手,结果油门刚一推,后面两只桨就没了,回来检查了半天另外两只,没发现什么毛病,就又把备用的两只换上了,这次有了经验,没直接推油,而是用手按着推的,结果>>>>>>>>>>>>>前  面 的 两  只  先  后  飞  出  去 了.........四只全牺牲了

网友A:
是不是拧太紧了,给压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拧太紧了,给压裂了?

没用劲拧,我怕拧紧会压裂,所以上的螺丝胶,轻轻拧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帮忙顶

谢谢帮顶,考虑要不要换其他桨

网友C:
必须一定绝对要换

网友:
呃,还好没打到人

网友D:
有什么品牌可以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一定绝对要换

想换全碳的,不过适合大疆电机的不多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品牌可以替代的?

同问,有没有适合大疆电机的碳桨

网友E:
大疆的这种浆在设计上是有问题的,为了能和电机锁紧中间的固定孔变成不是圆的,固定孔边缘的厚度不一致,有的地方薄,这样导致中心受力不均衡,所以导致都是从固定孔那里断裂射浆,不知道大疆的人有没说结构受力分析的。

网友:
越用越害怕~不知道誰是下一個

网友F:
大疆我只用机架和飞控,其他一律不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疆我只用机架和飞控,其他一律不用

大疆的电调你也不用吗?麻烦推荐个兼容的电调和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这种浆在设计上是有问题的,为了能和电机锁紧中间的固定孔变成不是圆的,固定孔边缘的厚度不一致,有 ...

正解呀。

网友:
我也是不敢用塑料桨了,假行僧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些适合你们电机用的10寸和8寸碳桨,贵一点没关系,但在材料上、做工上、动平衡上,做到中上的档次就可以了。支持大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这种浆在设计上是有问题的,为了能和电机锁紧中间的固定孔变成不是圆的,固定孔边缘的厚度不一致,有 ...

不是我给XA说好话,XA的浆也是这种设计,怎么就不射呢,而且我每次都还拧的挺紧。

感觉还是大僵的材料或工艺不过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我给XA说好话,XA的浆也是这种设计,怎么就不射呢,而且我每次都还拧的挺紧。

感觉还是大僵的材料 ...

材质的确影响很大,但这种结构的确是种缺 陷,浆工作时是有一定负荷的,可能是XA的浆质量好承受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疆的电调你也不用吗?麻烦推荐个兼容的电调和电机。

大疆电调40A,要这么大干嘛,一般450的4个电机加起来最大电流也就16A左右,单个不超过5A的电机干嘛要用40A电调,我就用双天的4010电机和好盈飞腾30A,其实飞腾18A足够了,NAZA有电源模块了,所以电调红线要抽掉,油门校准一下装上就好了,我朗宇2212也在用,配飞腾18A,连飞半小时,没温度的,我两台NAZA了

网友I:
大家可以做个试验 用过一阵的桨 不用卸直接用手掰一面桨叶 直接就从桨跟部就裂开了  很容易 所以这些原装桨 飞十几次就卸了换新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大家可以做个试验 用过一阵的桨 不用卸直接用手掰一面桨叶 直接就从桨跟部就裂开了  很容易 所以这些原装桨 ...

我的刚用了四次,这恐布,推荐个牌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刚用了四次,这恐布,推荐个牌子吧。

我在考虑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