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减震的一些独特想法

楼主(2012-10-17):
以前一直用迷你小DV进行盲拍 , 图象深受载机震动的迫害。为了寻求一种能够有效的减震方法 几乎翻边了前辈们的贴子!而今天吃饭的时候突然在洗洁精上得到了一些灵感!下面步如正题:名称:柱状阻尼减震器!材料:4mm碳棒 4×6碳管(根据自己需要增加数量,要求两者可以恰好插接方便以后添加阻尼剂使其达到良好的阻尼效果)将碳棒上均匀涂上阻尼剂(类似于洗洁精的黏稠装液体均可替代,黏稠度根据需要减震物体的重量自己把握)将 棒 管 插接,左右滑动有轻微阻尼感为好!用橡皮筋对两端进行牵引 (劲度系数视减震物体质量而定)要求:将需减震物体固定至碳管上,若需纵向减震则使上端橡皮筋产生对碳管的拉力刚好使碳管(此时碳管和需减震物体视为一个整体)处于静止状态下端橡皮筋刚好处于伸直状态。工作原理:当物体在竖直方向受到震动时碳棒于机体相连接随机体一起在竖直方向做往复运动 。当碳棒向上运动时两者发生相对滑动由于碳管要保持原有运动状态 ,由于阻尼剂的存在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可观的磨擦力同时上端橡皮筋被拉伸 产生弹力。当处于往复运动临界时 牵引碳管向上运动 此时阻尼重新发挥作用 ,同理当碳棒随机体向下运动时下端橡皮筋…。起到缓冲吸震减小真幅 震动频率的作用!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饭吃了一半就来发贴了!坐沙发吃饭去!

网友:
不懂的帮顶~我来坐藤椅~

网友:
还不能受外力影响

网友:
有试过吗?

网友:
这种结构只能缓冲一个方向的震动哦~~~~~

楼主:
目前只是讲一下原理,类似于减震球的作用!可利用其原理制成云台 进行全向减震

楼主:
另外也可以改制成飞机的起落架,可以防止弹跳!

网友:
我拆过一个车用的液压避震,就是这差不多的原理,液压杆上套了几个橡胶圈,靠橡胶圈同液压筒的摩擦力来达到阻尼效果,如果想要大阻尼就多套几个胶圈,小阻尼就少套。((严格来说,我觉得这已经不能够算是液压筒了,液“压”的概念完全没有体现,不过确实阻尼感出来了)

但仔细想了下,最后还是放弃了用车用液压避震的方法,觉得这套系统太复杂,重量太大,成本也高。

我接下来想用尼龙粘扣悬挂的方法来试试,这玩意儿按说可以滤掉所有的高频振动。不过机架还没到,调试啥的估计要下个月才能上天了。思路先提供给你,看你有没有兴趣试一下。

网友:
好方法,求实践证明!

网友:
可用在4轴起落架上

网友:
不错想法,做好说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