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如果用BC168 冲锂铁电池充电怎么操作

楼主(2012-10-17):
RT  各位大仙  快显申通吧

网友A:
把充电电压设到3.6

网友B:
同意楼上,可以到淘宝问店主

网友:
快显申通?楼主是来做广告的?

网友:
一二三四五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可以到淘宝问店主

买错店主了,,,这淘宝店主 问啥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电压设到3.6

我现在冲6S 22.2V每片截至电压是4.2
要是冲李铁电池 是不是把电压设成3.6V就可以了? 电流1A?

网友:
回LS,充锂铁电池电压设为3.6V,电流根据电池容量设,一般用1C,就是2200MAH的电池用2.2A。

网友:
充电电压设到3.6v

网友:
把充电电压设到3.65

网友:
还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