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KDS450,邱哥进

楼主(2012-10-17):
今天450BD无副翼首飞,悬停10分钟左右结束练习,降落,降落半途就看到电机那里发出火花,落下来就看到电机外转子脱落到一把,拆开电机,外转子上的磁块报废3块(直接打得稀烂),后怀疑磁块受热脱落,用手拔剩余未损坏磁块,直接就拔下来了。问邱哥这个还能修理不?

网友:
真悲剧~第一次听说~~

网友A:
1:悬停了10分钟,电池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了。过放电及其容易让电池提早结束使用寿命。以后要注意,控制在6~7分钟左右悬停比较合适。
2:电机飞到一半会出现这样的损坏,确实极少见。但是既然发生了,你可以吧电机发回来给我,我替你移交生产部门看看是否能修。发货时注意尽量保持电机的完整度,做好包装。

网友:
固朗态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悬停了10分钟,电池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了。过放电及其容易让电池提早结束使用寿命。以后要注意,控制 ...

邱哥,我还不知道往哪里寄........

网友:
这事也有.........

网友:
首飞出现这个情况确实比较悲剧

网友:
KDS厂家的售后现在真是一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