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T型螺母怎样做消回差好

楼主(2012-10-17):
拆了十字拖板的丝杆发现螺母是这样的,本来想换滚珠丝杆的但位置太小用不到滚珠丝杆,想直接用原来配的T形丝杆算了,但回差大的可怜,先加消回差功能,怎样做可以简单又节省行程空间?

网友:
弹簧消回差,或者硬消回差,事实证明那种自动调间隙的消回差到了丝杆误差稍微大点的地方就会卡死,这个我已经实验了,行不通,花了我差不多5天的时间来实验了。

楼主:
有没有你做的图

网友:
楼主还是考虑换丝杆吧,T螺杆实在不看好,还是使用过的螺杆,各段磨损不一,消回差精度也不会好,不信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