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小鸟请各位老鸟帮忙 看看我的这个想法。。标题要长。。。。。。

楼主(2012-10-17):
小弟本科在读生一枚 学工的 涉及的知识面还算广 但是都不是很精通 最近网上闲逛 收到各种启发 突然有了个想法 还请各位大大 各位老鸟指导 看看做的话 是否有价值。。
先上个图:

有很多arduino小车是这样设计的 我想把他移植到四轴飞行器上  并用键盘遥控 或者是手机触屏 不知道各位老鸟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可行性?说真的 上大学做这个 只想着丰富自己的生活 我还是相信 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个飞行的梦想!

楼主:
图上的字有点小 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A:
高手的想法。

网友B:
wifi貌似效果不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貌似效果不好把

嗯 这是个问题 就算是换一个好些的全向天线 3-4百米就到头了 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的想法。

想是想好了
要做完工 挺难得 太多东西都不懂 真的有点从零开始

网友C:
APM支持直接拿手柄用电脑通过数传连接直接控制飞控操纵飞行器。

网友D:
1、wifi实际传输距离问题
2、路由器会不会出现死机,尤其是usb连接摄像头,如果监控级的更占资源。
3、路由器死机,如何保证输出控制信号给飞控,一边保证飞行器的安全,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安全要求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E:
WIFI的话~要么随便玩玩得了~要么搞大的……
见过德国佬搞的大型发射器,用的是802.16b标准,发射距离有50公里……

网友F:
好想法啊,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支持直接拿手柄用电脑通过数传连接直接控制飞控操纵飞行器。

APM真是个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wifi实际传输距离问题
2、路由器会不会出现死机,尤其是usb连接摄像头,如果监控级的更占资源。
3、路 ...

老鸟就是厉害!
都是些要考虑的问题
挂载摄像头以后的占用率 只能自己摸索了
可以去路由器论坛看看其他网友的情况 飞行器这个东西 也就飞一会 不会飞很长时间
不过也是有死机的可能性 死机就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FI的话~要么随便玩玩得了~要么搞大的……
见过德国佬搞的大型发射器,用的是802.16b标准,发射距离有5 ...

随便玩玩吧~ 学生没什么钱 玩不了老外那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想法啊,支持

感谢支持!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基本上都在于飞行范围

比较实际的中距离飞行还是用445m/900m通讯模块(3dr/xbee/apc)+900m/2.4g图传

网友:
图上的字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