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我小松化油器的这个气嘴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2-10-18):
1.请问这个气嘴是什么作用的?我在一些其他发动机没发现这个嘴。而且启动后有风喷出来。要插管子什么的吗?2.请问我启动后图中左边后端的排气管为何会向后(船尾方向)移动呢?是压力太大推后吗?有没有解决办法。因为太后会使得跟湾管密封不好,水冷系统在那里漏水的。怎样解救啊?

网友:
不懂帮忙顶

网友:
没看见气嘴

网友:
看这个位置 一般这种气嘴只有两种作用,一种是给化油器的膜泵供气,提供动力,还有一种就是给邮箱增压的。
如果是在化油器的膜泵气压室位置,那还有一种作用是排掉过多的油。就你这个图来说,看看是不是给化油器供气用?
因为这里的气是通向曲轴室,产生的是脉动的气流,给化油器膜泵供气的可能性居多。

网友:
你讲的那个是回油嘴,我们一般是把它给封了,我自己的就是没有,因为没用这个化油器,另个,你说排气管后移,第一,里面胶圈要把合适的,第二,那个位置水冷要保证,第三,在排气管最后端要紧固在船壳上!否则你的船会时快时慢还会息火。

网友:
不知道不理解不知道不理解

网友:
是化油器座上那个吗?这个一般都是后加的,多用来装负压水泵的。

网友:
那个用来装负压水泵的,堵起来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是CAT艇。九楼说得对但是根据照片看你的负压水泵的三根硅胶管都已经甩开了没有用,那就把他堵上吧。排气管后端要固定座固定在船壳上,排气管就不会后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