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环氧树脂阴模做法的讨论

楼主(2012-10-18):
先在阳模上刷上一层环氧,等未干不粘手的情况下再继续刷第二层,以此重复第三第四层至到理想的厚度,也可在第二层后加玻璃布增加强度和厚度,这样理解做阴模的过程,是正确的吗?我正做到准备刷胶这一步,不知后面该怎么去做了,请各位前辈们赐教!

网友:
不懂,继续顶

网友A:
先刷脱模剂,可以加热白凡士林到液体状态。。同时加热阳模(不会变形的阳模可用)表面会比较光滑。然后迅速上胶水等流动平了上玻璃布。。直到你厚度够为止。。。老实说我觉得白凡士林的脱模效果不咋地。。老是要用翘的。。手上只有这个凑合用

网友:
顶贴 拿分 再顶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脱模剂,可以加热白凡士林到液体状态。。同时加热阳模(不会变形的阳模可用)表面会比较光滑。然后迅速 ...

问一下,用什么型号的环氧做胶水

网友:
老板们建议用E51。我也有样学样呗

网友B:
阴模?如果你要做环氧树脂的成品,建议阴模材料使用有机硅硬树脂(少量制作建议使用有机硅橡胶);有机硅树脂只与含硅的材料有亲和力;与其他的基本不会粘接;
而且采用有机硅树脂和橡胶不需要任何脱模剂!复制特性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阴模?如果你要做环氧树脂的成品,建议阴模材料使用有机硅硬树脂(少量制作建议使用有机硅橡胶);有机硅树 ...

请教了。。。哪里有卖。需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