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斯9通遥控器为啥配8通接收机?

楼主(2012-10-18):
之前买的富斯6通LCD遥控器因为听说偶尔会出现参数设置完全丢失的情况,所以下定决心退回经销商(对方承诺出返程运费并全额退款)。然后为了不浪费之前买的那个富斯6通接收机,于是就有在同样的网站买了富斯9通的控(2.4G,无金属天线版)+接收。但有个问题就是为啥9通的控搭配的却是8通的接收呢?我找了所有地方,似乎没有9通的接收机。那发射机的第9个通道岂不是浪费了?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成本的问题 多一个通道成本要高出很多   8通的芯片便宜 所以国产的高频头基本都是8通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成本的问题 多一个通道成本要高出很多   8通的芯片便宜 所以国产的高频头基本都是8通的比较多

也就是说,这个控实际上是8通的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控实际上是8通的对么?

嗯 只有8个通道

网友: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B:
忘了在哪看到的,FS9只有FM的才有9通
顺便疑惑一下,高频头跟通道数量有关系吗?

网友:
没关注过这个控

网友C:
LZ在哪家买的?

网友:
我的10C配的也是8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在哪家买的?

$70 @ HobbyPartz.com,折合成人民币之后比淘宝价格要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忘了在哪看到的,FS9只有FM的才有9通
顺便疑惑一下,高频头跟通道数量有关系吗?

有关系!
FM是采用的PCM编码,9通完全能胜任。而富斯9通控的2.4G是独立高频头,通过控输出的PPM编码进入高频头,虽然在高频头里也转换成了PCM数据传输,但接口的PPM编码是个瓶井,PPM编码模式最多只能到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关系!
FM是采用的PCM编码,9通完全能胜任。而富斯9通控的2.4G是独立高频头,通过控输出的PPM编码进入 ...

是不是说这个控硬件上是可以支持9通道的,但是由于无线模块的限制,只能用8个通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如果希望用到9通道,是否可以通过更换无线模块来实现?因为我看此机的模块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所有的控有参数比较就好了

网友:
标准的PPM信号格式,最多只能是8个通道,要是PCM,就可以多了。

网友:
换个fm发射就可以用市面上别家的九通接收机了!

网友:
看评论学知识

网友:
不知道额,同求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关系!
FM是采用的PCM编码,9通完全能胜任。而富斯9通控的2.4G是独立高频头,通过控输出的PPM编码进入 ...

看了铜河的回答,顿感清晰啊,看来这个控除非用自己的FM高频头,是无法超过8通了
对了,frsky的接收可以串联用的,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FS 9通道的控,5~8通道分别是如何对应控上的开关的?
这个说明书实在没看懂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FS 9通道的控,5~8通道分别是如何对应控上的开关的?
这个说明书实在没看懂哈!

那个需要你自己设置,默认全是NULL

网友F(2012-12-05):
这控原本是设计成PCM模式,9通接收的,现在出了8通2.4G吧了,致于不用9通2.4G那可能是成本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控原本是设计成PCM模式,9通接收的,现在出了8通2.4G吧了,致于不用9通2.4G那可能是成本问题吧

虽然说多出一个通道暂时用不到,但总觉得有点被阉割的感觉

网友G:
我用的也是这个遥控器,但我现在想把它改成433数传,问店家说这款控不能改。我看11楼说控输出到高频头部分是PPM,那么控上的插针哪个是PPM信号、电源正、地这三根线?有知道的,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也是这个遥控器,但我现在想把它改成433数传,问店家说这款控不能改。我看11楼说控输出到高频头部分是 ...

由上到下是:1信号、2地、3电源、4地、5FM天线

网友H(2013-04-05):
其实是九通的接收,只不过第九通拿来对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是九通的接收,只不过第九通拿来对频用了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接收机都要加一通了,呵呵~

网友:
30楼正解,第九通道只专门用来对频的

网友(2013-05-15):
学有收获

网友(2013-10-28):
哎,论坛看扫盲贴,搞懂PPM,PCM的区别,弄懂标准PPM信号只包含8个通道信息就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也能有被阉割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