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DIY铣不要配重吗?早上起来刀扎台面上了,我尝试过的几种想法

楼主(2012-10-18):
1,自然配重

优点:这种式简单,与轴头组件力量可以配套合适的重量

不足:要滑轮组,Z轴运行速度不会快.做小型的机器不方便

2,气弹簧 拉力弹簧

易安装

受力不均,力也不好控制,拉弹簧易失效

3,恒力弹簧

易安装,可以快速运行

拉力需要定做,

网友:
等待牛人帮你分析

网友A:
正是遇到配重问题,怎样安装恒力弹簧,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是遇到配重问题,怎样安装恒力弹簧,请指导…

弹簧中间加个轴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的铣床一般都不大。。。。所以不配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弹簧中间加个轴就可以了

请说得细一些,怎样安装。谢谢

楼主:
在弹簧中间加个轴承,在轴承中插入一个圆杆, 弹簧另一端固定,拉动杆子就行了

恒力式弹簧
是一种特殊的拉伸弹簧。它们有螺旋形的金属片组成,金属片的内侧弯曲,
这样每圈金属片都紧紧地绕在它里面的一圈金属片上。当金属片拉伸(扭转)时,内应力抵抗负载力,这与普通的拉伸弹簧完全一样,但是系数接近于恒定(零)。见负载/扭转示意图。

  恒力式弹簧适用于拉伸量大、负载不增大的场合。在使用中,通常使用ID 将此弹簧紧紧地绕在滚筒上,其自由端与负载相连,就象平衡锤一样。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进行,让自由端固定,弹簧自身提供工作力,就象电气装置中的碳刷一样。

网上查到了,

网友:
请详解一下拉弹簧什么情况下会失效  谢谢     今天早上在床上突然想到拉弹簧    上来就看到配重的帖子  呵呵

     恒力弹簧的话   要根据力量订制的话  一般的业余爱好者没法做  订做的话成本 难度就上来了吧

   个人感觉恒力弹簧的承重也不会很大  要不然体积也会很大

网友B:
用个断电制动器就解决了。

网友:
我比较看好恒压气弹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说得细一些,怎样安装。谢谢

参考钻铣床的回弹装置。。。这圈弹簧,,钻床上有,,炮塔铣床也有。。

刚拍了下我摇臂钻,,,,炮塔铣在里面,拍不到。。

他这个做配重跟上图不同,,,他是固定内圈,,然后靠拉外圈获得拉力。。

钻床上是,固定了外圈,,老内圈的扭力来回弹。

。。
红圈出是外圈的一个头子,,,固定在导轨安装台上
蓝圈是个轴,固定在滑台上,,插入了内圈,固定住

当滑台向下滑动时,,弹簧被拉紧,,,于是产生向上的拉力,,这样达到配重的目的。。。

再说简单点,,,卷尺大家都用过吧。。。就相当于一个弹簧圈。。拉出来,他就自己缩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钻铣床的回弹装置。。。这圈弹簧,,钻床上有,,炮塔铣床也有。。

这个弹簧不错,mark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弹簧中间加个轴承,在轴承中插入一个圆杆, 弹簧另一端固定,拉动杆子就行了

恒力式弹簧

淘宝上有恒力弹簧,十几元的都有,但好像不一样,中间不能安装轴承的

网友:
省劲就装平衡块

网友:
装了个弹簧

网友:
恒力式弹簧

网友D:
恒力弹簧装一边还是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力弹簧装一边还是两边?

装了两边,力够的话装一边也可以,现在用的比较理想的就是这个弹簧
也想过用断电抱轴,但只是解决不开机的情况,Z轴运行时上下的力还
是不一样,因为用的是伺服,1605的丝杆,在低速时容易卡,用配重
块在高速时又不行。恒力弹簧单根力可以做到几十公斤,做小型机器足
够,我现用的这个是7公斤的确两根就14公斤,与Z配重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说得细一些,怎样安装。谢谢

就是类似于上发条,外面的头固定,里面的头安在一个轴上,轴上安装齿轮,z轴上面安装齿条。

网友E:
这个还是配重最好,是恒力的,其他的都是变化的

网友:
xiexie ,弹簧不错,正在愁配重呢 大约100KG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配重最好,是恒力的,其他的都是变化的

3至5公斤的恒力弹簧什么地方有出售,帮忙介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至5公斤的恒力弹簧什么地方有出售,帮忙介绍,谢谢

上淘宝,找商家配一下,尽量用标准件,定做贵死,

网友:
恒力弹簧---第一次看到

网友:
想上配重,机头上安一滑轮,配重可减半,安两滑轮配重可减到四分之一,只是配重行程很大。

网友:
不懂 问一下 不配重铣床会怎样啊?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配重么

网友:
以前曾见过工厂内打尼龙包的工人, 為尼龙包封口.

封口机是个缝纫机, 要拿著封口机一天车到晚, 好不容易.

於是找了一个带钢线的弹簧, 就像:

http://www.alibaba.com/showroom/spring-tool-balancer.html

封口机可以平衡在半空, 很方便.  他们有50-60公斤用的,
价钱较贵. 就是不知这东西叫什麼, 淘宝内应该有的.

网友:
我做了个配重,算是配重块的,确实有效。否则,电机功率要加大,像我这样电机百分百会越刻越深。恒力弹簧---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至5公斤的恒力弹簧什么地方有出售,帮忙介绍,谢谢

还是做个配重吧,省时省力还好用

网友:
还有一种配重是液压配重

网友(2012-12-17):
哀啊!糟糕了,小弟當初沒想到配重這個問題說,這下得好好思考一下了,感謝以上分享的大大。

网友:
我最近看到好几台国产龙门加工中心,用气缸,断电反推

网友(2013-05-27):
这个恒力弹簧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上电时电机自锁力够的话,电机换个带刹车就可以了吧?

网友:
怎么确定恒力弹簧的参数?跟z轴重量什么关系啊?

网友:
搞个铁块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用燕尾拖板,稍微调紧些,丝杠的固定轴承预紧调大些,他的摩擦力就可以抵消那些小z轴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恒力。我的槽钢机就有它,一点不下坠。

网友:
我用拉力器弹簧

网友(2013-08-27):
恒力配重。这个新鲜,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F:
省的麻烦,尽量不做配重,Z轴移动部分做的尽量轻,能用铝就用铝。

网友G(2014-08-22):
Mark 留用~~ 恒力弹簧很实用~

网友H(2019-02-25):
我是装了个拉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