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我的naza+gps定不了点,已发回据说只能修不给换哦

楼主(2012-10-18):
搞了整个10一假日,我的naza+gps就是定不了点,已发回据说只能修不给换哦,你们碰到过么。

网友:
DJI的问题真的很多!
不过现在我的已经问题解决了!
用DJI的产品,只能靠运气,要有耐心哦,我已经被磨出来了!

网友:
楼主还要确定一点,这套飞控是否有问题,是否是因为使用方面的问题导致的不能定位,最好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设置的,存在问题的具体情况。

网友:
我的那咋很好啊,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最好有细节图和视频,好分析

网友:
飞行有录像吗?操控录像有吗

楼主:
选择模块到GPS变蓝,可飞行时如何切换都是姿态模式的样子,GPS搜星正常

网友:
多数都是遥控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模块到GPS变蓝,可飞行时如何切换都是姿态模式的样子,GPS搜星正常

灯的状态呢,是闪绿灯吗

网友:
设置一下对应通道的end point 位置。开控,接电,连接电脑,开大疆的软件,然后调对应通道的end point位置。实在不行就没办法了,大疆的设置实在是太过容易了,参数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楼主:
设置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