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4g控想改成红外

楼主(2012-10-18):
我有一个这样的2.4g的控  想问问能不能改成红外的  哪位大大能指导一下   谢啦

网友A:
这控俺也有,板子上没找到PPM信号,改红外有难度呀。另外这控的接收比红外爽呀,做公园飞是杠杠的,为啥要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俺也有,板子上没找到PPM信号,改红外有难度呀。另外这控的接收比红外爽呀,做公园飞是杠杠的,为啥要改 ...

嗯,这控问了卖家,接收没有单卖,都是配对生产的,接收装机了不方便取下来,红外接收可以自己动手做,但是红外的控现在貌似没有成品卖了,之前看x兄自己做红外接收的教程,想试试,但看论坛的人说玩具的红外控不能和自制的接收陪用,所以就没敢搞了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什么想法的都有,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控问了卖家,接收没有单卖,都是配对生产的,接收装机了不方便取下来,红外接收可以自己动手做,但 ...

红外的容易干扰

网友:
红外的优势是接收可以做得很小很轻,劣势是距离短,内外效果很差。红外控和接收是有成品卖的,好像是38元,你可以在TB找一下。

网友:
我猜楼主把飞机飞丢了,只想买个接收补上,接收有单买80元的,(接收+遥控)一套100元

网友(2013-02-03):
RE: 2.4g控想改成红外

引用 网友B:
腰子控在路上,应该有PPM信号输出,回来研究

哥们,你的腰子控是在哪家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