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飞碟防撞的方式和措施 感谢!

楼主(2012-10-18):
大家好!虽然有Mini cp
还是准备入一台可以
航拍
的飞碟,第一次接触。谢谢!
问题是:飞碟防撞的方式和措施?

网友A:
是多轴哦,基本没人会准备防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多轴哦,基本没人会准备防装
谢谢!为什么不做呢?

网友B:
那玩意儿稳的一塌糊涂,不需要

网友:
防撞没有意义了!~

网友C:
既然是航拍 基本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你也不会做什么激烈动作 应该还好了

网友D:
应该还好了

网友E:
防撞的方式和措施基本靠手

网友F:
玩航拍?像防撞的话,先练好技术就行了

网友E:
基本靠手。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解释,明白咯
飞碟的安全靠技术和手

网友G:
飞碟就是传说中的多轴?

网友H:
混分走人,帮顶.

网友I:
技术上去了神马都不怕

网友J:
我觉得多轴防撞或者是安全很重要,伤人或者伤机器 就肯定是大问题

网友K: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5MTU2Njc2.html
沒有絕對....不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