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国产遥控器

楼主(2012-10-18):
想买一个国产的固定翼遥控器,6-8通

要混控功能

请问天7 vs 富斯

哪个质量更好点,谢谢!

因为个人水平很差,所以不想买很贵的设备,预算在500之内

网友A:
推荐华科尔 D10,我在用,个人感觉很好,又抵制了日货,又手感很好。

网友:
去看看华科尔

网友:
DEVO 10或者天 8 天9 天9  8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华科尔 D10,我在用,个人感觉很好,又抵制了日货,又手感很好。

d10从开控到接收器完成对频,大概要多少秒?

楼主:
顶一顶,请大家多给意见

网友:
建议天七、天八、天九。

网友:
正在使用富斯TH9X刷ER9X,稳定接收机够便宜。

网友B:
最好刷ER9X学会后方便工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刷ER9X学会后方便工能强大。

是不是还得修改更换高频头。。。。。?

网友:
还是天7吧

网友:
富斯9,顶你!

网友:
富斯高频头没有问题除非你想改双向传输否则已经相当稳定了。

网友:
我在用富斯TH9X   LZ  准备500就买TH9X了.........可以刷ER9X要混控更简单了 手感FS9  比天七好

网友:
新天八试一下,摇杆采用双轴承,手感应该比原来好。原来我用过老的天八,最早的那种,还行,各种功能都有,可换高频头设

网友C:
准备人手华D10

网友:
D10,T7,8,9。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