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电机蜂鸣报警的疑惑!

楼主(2012-10-18):
本人新手!弄到一批器材!在将无刷电调和电机、接收、电池(3S)连接时
电机在一声  滴蹬登  之后一秒左右 变为连续的滴~滴~滴~(有间隔,只滴一下)!
现在各种费解!求大神们赐教!
感激个先!

网友A:
只有一声但不急促的话貌似是没有接受到控的信号,很急促的话就是油门不在最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声但不急促的话貌似是没有接受到控的信号,很急促的话就是油门不在最低位~~

谢谢!我去调下试试!

网友B:
新手学习楼上的

楼主:
回来了,调机调到睡着了……解决方法是控校准!校准就好了……我忘了校准操作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学习楼上的

我?我没啥可以学习啊!

网友(2013-12-20):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

电调低电量保护方式的问题,解决方法:开控,油门最大,插电调电源,一直听到短音“滴”的时候,拉下油门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