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们,你们是如何切割碳纤管的

楼主(2012-10-18):
只看大图
手头有几根购来的碳纤管,切口非常整齐,干净,没有起毛,看起就象是用激光切割似的,但是自己切就不行,易起毛,纤维分离,请问高人们,你们是如何切割的,有什么工具吗。

网友A:
我是菜鸟,期待高手回答。
(我正打算下午要切一断 碳纤维 杆 做 飘飘机的 机身,看来还是先等等再切吧)

网友B:
用电磨+金刚切割片

网友C:
我是先用细齿手锯锯断,再用粗砂纸打磨,就OK啦

网友D:
同意地板说的

网友E:
打磨的效果吧

网友F:
注意防尘。

网友G:
估计是打磨过的。

网友H:
锯子就可以吧

网友I:
參考參考一下

网友:
锯子啊,切割机啊,切管子的那种

网友J:
告诉大家个最好的办法。两把美工刀对砍,砍出一排缺齿,然后用这把超薄的锯子锯吧,保证不会劈口子。

网友K:
金刚砂锉刀,电磨也成啊。注意戴口罩!最好有一个吸尘器一直开着

网友L:
买一个手钻 上一个切片 就可以了吧

网友M:
手锯+砂纸。
陈伯

网友N:
小电磨搞定了。再砂平就好

网友O:
拿菜刀一剁,搞定

网友P:
电磨+切割片,很轻松

网友F:
办法很多。

网友Q:
11楼视频中用的工具叫啥,有谁知晓?

网友:
引用 网友Q:
11楼视频中用的工具叫啥,有谁知晓?

视频里的就是普通的小电磨
切割片看大小和颜色像是双网切割片

不过话说
单纯为了小批量切碳管而买个电磨,个人觉得不太值得

我切碳管的时候是淋水用金刚锉切,只要不切裂了, 毛刺可以在水里顺带锉下去

虽然有电磨,但是真的不方便
找护目镜(防止切片或砂轮断裂伤眼),找口罩,还不能在家切,粉尘很大,电磨切东西噪音也大,早、晚不能切

网友:
电磨加砂轮片

楼主:
学习了,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我也是迷你电磨+金刚轮

网友:
專業工廠用金剛石鋸片、水冷卻,切割後不用修毛邊。

网友:
用什锦锉轻轻磨断,量尺寸的时候稍留长一些,截断后再修整一下。这样会浪费一小截碳管,但保证不伤纤维,也不需特殊工具。

网友:
我用剪刀,1mm左右的好搞定

网友:
我公司是做切割机锯片的。。。所以切割这些东西都是小事一桩~
拿到推台锯上一推就OK了,切口平整哈哈。
看来工作对直升机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R:
美工刀反复环切,没有粉尘,没有毛边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期待高手回答。

(我正打算下午要切一断 碳纤维 杆 做 飘飘机的 机身,看来还是先等等再切吧) ...

问一下啥是飘飘机?我水平不高,真的不知道,呵呵。给兄弟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S:
问一下啥是飘飘机?我水平不高,真的不知道,呵呵。给兄弟解答一下

这种东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啦。

哈哈,明白了

网友:
关键是防护切割中的粉尘。

网友:
LS的都太费事儿,俺都是用大力金刚指滴

网友:
小齿刚锯直接锯下来,砂纸打磨下就非常光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