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开关和光电开关哪种比较准确呢?

楼主(2012-10-18):
用来做机床的回零信号用的,在挡块压下行程开关后系统收到下降延信号开始减速,挡块超越行程开关,行程开关闭合,系统收到行程开关闭合后的上升延信号后,以检测到的一个信号作为零点信号,要用一个上升延或下降延的信号作为回零位置到达的信号,这个信号要求精确,打算装在丝杆后或者联轴器上,没用过这两类开关,不知道哪种好,各有什么优秀缺点呢,谢谢啦

网友:
霍尔因该比较准确吧

楼主:
注意,这个信号的开关是装在丝杆上的,只要丝杆转到那个位置就必须有重复定位的性能,就如编码器上的脉冲信号,每次信号的发生丝杆的转角位置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A:
质量好的机械开关,能保证在5丝以内

网友:
刚买了一种 韩国 DECO 微动开关 VP531A-5FR 16A 长轮 镀银的  不过只适合行程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机械开关,能保证在5丝以内

7哥,我说的是光电的,质量好的机械开关也不便宜啊,而且有接触部位,长期工作精确度不太可靠。

网友:
光电开关对工作环境要求高吧   那么窄小的一条缝隙    我现在做自己的雕刻机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问题    感觉雕刻机的环境  雕个东西粉尘太厉害  用光电的肯定会有误动作的时候。打算用霍尔的

网友:
机床不用霍尔开关,一般感应开关足够

网友:
质量好的机械开关
质量好光电开关
都可以到0.002
无触点接近开关,也能0.01

网友:
用光电开关做卫星接收天线 (锅子) 定位过 N 颗卫星接收的路过,。

那个半圆的是光电定位盘。

网友:
最好用光电开关,霍尔传感器分2种,一种是开关型的,用来测速和闭合检测,例如检测洗衣机的盖子是否打开,另一种是线性霍尔传感器,可以精确定位,但由于是模拟量输出,不适合开关型的电路;光电开关的好处是只和被检测的方向有关,检测X轴时,Y轴误差不会有影响,霍尔开关是基于磁场原理,XY轴误差都可以影响传感器位置的磁场强度

网友:
最近说话都是错的
光电,接近,霍尔多差不多,可以做行程的减速开始
最后一个零是否用对刀仪?

网友B:
建议用霍尔开关,机床的工作环境用光电开关不靠谱(油污等影响),同时霍尔开关(特指开关型霍尔)具有内置的施密特触发器,具有防止开关的抖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霍尔开关,机床的工作环境用光电开关不靠谱(油污等影响),同时霍尔开关(特指开关型霍尔)具有内置 ...

车床铣床不用霍尔除了磁铁要吸到铁屑还怕铁屑带磁,霍尔一般应用要密封环境或最基本就是感应面不台离空

网友C:
光电开关一样可以逼疯起来用就想是编码器那样子  等于说编码器就是个升级版的光电开关  光电开关只不过是编码器的z点信号而已   diy个罩子 吧光电开关做成编码器的形状连到主轴后面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开关一样可以逼疯起来用就想是编码器那样子  等于说编码器就是个升级版的光电开关  光电开关只不过是编 ...

我也是这意思,密封起来,灰尘进不去,那么就用光电的吧,正在解决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