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EFL+KBAR的舵机臂使用问题

楼主(2012-10-18):
刚入了KBAR,遇到点点问题,想下用KBAR+500EFL,或者VBAR+500EFL的人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

本人使用的是DS510M舵机,使用的是塑料的摇臂(如图),连杆按说明书的长度。

看了好几个VBAR设置的贴子,都有说在螺距的菜单中设置的参数应该地80-100之间,现在情况是:

1.如果使用最外面的遥臂孔,螺距设到80时,实际集体螺距能达到+-15或者16度,而且把螺距最大或最小时打副升降舵,升降舵摇臂撞到十字盘导板。循环螺距也很大,达 到12度。

2.如果用中间的孔参数调到80时,集体螺距在12左右,循环螺距大概在8度,但在邮门最底时打副翼,球头扣还是会轻轻撞到舵机,邮门最大打升降时也会轻轻撞到十字盘导板。

3.如果用最里面的孔,就更不用说了,球头扣也会撞到舵机。

请问我这种情况问题是出在那里?????我看了一下,原装的金属510M配的摇臂好像也是跟这个塑料的一样长的

还有就是,我发现如果连杆我按的是说明书的长度,舵机也在中立点,这时向位器(不知这个固定的是不是仍叫向位器)上的摇臂是不水平的,我看过说明书,说明书上的图也只写着要舵机摇臂水平和桨夹水平就是了,是不是这个向位器遥臂不水平也可以???

楼主:
用的就是这种遥臂

网友:
呵呵,昨晚我装K8+标准舵机500,也遇到一些问题。。。你的问题我还不太明白,能上图看看吗?

网友:
中立点必须水平

网友:
连杆长度不一定完全按说明书的吧?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A:
孔位如果不能解决,就修改 博士帽里面的 主轴到十字盘球头的距离 就可以了~相当于模拟出一个理想的十字盘与连杆的工作环境~这也是VBAR的算法奇葩和高级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位如果不能解决,就修改 博士帽里面的 主轴到十字盘球头的距离 就可以了~相当于模拟出一个理想的十字盘与 ...

有机会入一个看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VBAR的自动微调功能,看了几个高手的贴,基本说的是这样,邮门最高--》接电--》十字盘跳两下--》起飞悬停1分钟(邮门低于50时采集结束),这里我就想问下,一般来说邮门再高接电,电调不是会进入设置最高最低点的模式的吗??还有在邮门最高到起飞这一步,难道邮门不用先打到最底再加邮起飞??这样的话,邮门一定有一个低于50的过程,这样不就是没有进行采集了吗???

请教一下,这个自动微调实际操作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位如果不能解决,就修改 博士帽里面的 主轴到十字盘球头的距离 就可以了~相当于模拟出一个理想的十字盘与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VBAR的自动微调功能,看了几个高手的贴,基本说的是这样,邮门最高--》接电--》十字盘跳两下--》起飞悬停1分钟(邮门低于50时采集结束),这里我就想问下,一般来说邮门再高接电,电调不是会进入设置最高最低点的模式的吗??还有在邮门最高到起飞这一步,难道邮门不用先打到最底再加邮起飞??这样的话,邮门一定有一个低于50的过程,这样不就是没有进行采集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VBAR的自动微调功能,看了几个高手的贴,基本说的是这样,邮门最高--》接电--》十字盘跳两 ...

我也感觉到郁闷,油门100%接电,我给你电机能启动,但一启动不就飞贼高去了吗?怎么控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到郁闷,油门100%接电,我给你电机能启动,但一启动不就飞贼高去了吗?怎么控制啊?????

不会吧。。。电调会进入设置模式的。

网友:
回楼主,我用的是K8,我按软件提示80-100也根本无法调出12度螺距,我是不管那个数值多大,调到12度螺距就行了,我大概是调到70的样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电调会进入设置模式的。

我知道不会,给你切到熄火,最高螺距的时候接电。。。之后关熄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不会,给你切到熄火,最高螺距的时候接电。。。之后关熄火。。。。。

切到熄火,就等于油门没有给信号,就不是最高油门接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到熄火,就等于油门没有给信号,就不是最高油门接电了。。。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郁闷~

网友:
看的我郁闷之极,没用过K8 或者V8,3GX的飘过,表示没压力。一切尽在掌握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到熄火,就等于油门没有给信号,就不是最高油门接电了。。。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但你虽然熄火了,但你总得在油门50以下才关熄火起飞吧,那不也停止了采集吗?????

网友:
没人知了???

网友D:
人家说的是螺距最高

网友(2014-01-19):
先把正常模式的油门曲线设置成0,15,20,30,85。(以5点为例),所有模式的螺距曲线都设置成默认0,25,50,75,100。开控油门最高,切熄火开关,飞机通电,KBAR自检完后(油门最高是不会进入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的,因为KBAR會先搶先進入自動微調模式而不是電變油門校正),這時把搖桿回中立點偏上螺距約2度左右,把熄火开关关闭準備起飛調校,因为前面已经把正常模式的油门曲线设置成0,15,20,30,85,所以飞机不会狂飙,还在地上。继续推油把飞机飞到視線高度左右,以消除地面效應.接著停懸在定點及定高度60秒左右.儘量不要大幅移動直昇機,小
量的修正OK.並且以每次2-4秒左右不動升降及副翼,它可能會漂移.2-4秒後修一下.來回數次, 約60秒後,降落,並且油門/螺距打到底(0%),VBar才會知道
校正已結束.回到Vbar 電腦畫面,取消自動微調啟動功能.這時你會看VBar紀錄著剛調校的結果.這樣就完成了自動微調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