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500云台配置

楼主(2012-10-18):
淘宝上都找疯了,没看见很适合的500
云台
,至少2轴,3轴也好。还有是不是需要一个增稳?有什么推荐么?增稳是接接收?接哪个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呢,我们是充电器厂家
很好,喜欢你这种见贴就会回的

网友B:
增稳一般由飞控来完成补偿,, 四轴的飞控和云台 比较多 你可以去找找看~ 然后DIY一下才能挂上去~
不过我不看好~

网友C:
问就问好好呗,搞这么大动作,还要跪,真让人无语,楼下受吧~

网友D:
不知道,应该接7,8通道

网友E:
不知道啊。

网友F:
是真的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