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个能代替激光切割机,你们信么?

楼主(2012-10-18):
看图吧,哈哈哈,,厚薄的轻木都试过了,AA级航空层板也试过了,都能切

网友:
多大功率的?

楼主:
功率比激光要小很多
初算一下的话,在48W左右,但是好像比激光切割机效率高很多啊,,因为这么小的功率就什么都能切了

网友:
兄弟这能刻字我就服你了!激光刻字那是杠杠的!

网友:
中间有个洞的就割不了吧,不过创意很好

网友:
速度要很慢,还不能积碳,不然局部过热就断了

网友:
过火乳猪皮, 市场空间有限.

正正经买几条幼幼的线锯锯齿, 一头安个12伏马达,
另一头用弹簧拉好. 弄个木架, 加点轴承管著线锯锯齿,
就可以做一个山寨线锯机.

我担保用这机锯出来的直线是直的, 圆圈应该可以十分圆.

网友:
楼主上个切割视频看看,很感兴趣

网友:
好东西啊 小时候做个一个手持的用两节1.5伏电池的 很简陋当时觉得这东西没多大用处,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能切那么多的材料。对了电热丝那买的啊?

网友:
还想做个往复线锯呢。你这个切泡沫没问题。木头会不会太慢啊?另外一定是积炭啊。

网友:
做个W数大点的那就不用D激光的了..........

网友A:
楼主分享下电热丝和电源用的是什么的吧

网友B:
上面第一张图片像个绞首架

网友:
我来丢块砖吧,楼主标题起得过了,激光切割机,能做的东西比楼主的东西强多了

所以你不能说代替它,当然了,你做的东西挺好,手工好的话,也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东西,

但是激光切割机可以按CAD图纸做出赏心悦目的成品,而楼主你的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第一张图片像个绞首架

那个好像洞洞比较大!!!

网友:
激光管有寿命的放着不玩也会不行的,正常用几个用。一根80W的激光管要1000多元,安装要常的小心。DIY的别老想激光机的好处

网友:
正常用几个月

网友:
电阻丝加热?服你了

网友:
切割薄一点的木头应该能行。厚了够呛。

网友:
让电阻丝动起来把积碳带出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比激光要小很多
初算一下的话,在48W左右,但是好像比激光切割机效率高很多啊,,因为这么小的功率就什 ...

我不信,因为我也刚玩了一台40w的激光机,效果你看看,一般只调节激光功率十几瓦

网友:
我信 可是走不快

网友(2013-03-26):
楼主的标题不对,您应该说激光雕刻机,真正的激光切割机您应该没用过

网友:
这应该是线切割

网友A:
怎么长的更绞刑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激光切割木头的速度最大是多少?

要根据木头厚度和硬度以及输出激光功率来定,真正用于切割的都有吹气汞,往切割部位吹气,防止木头着火燃烧,没有吹气系统的用于切割厚木板就得调节运行速度更快或者减小功率,分多次切割来防止木头着火

网友(2013-10-14):
我来丢块砖吧,楼主标题起得过了,激光切割机,能做的东西比楼主的东西强多了

网友:
货真价实的 线切割

网友:
根本就不行的,这个我在09年就测试过而且是成套设备。电阻丝切割第一无法做到一条直线,第二电阻丝会发热发红边长

网友:
把电热丝改造成CNC的测试视频在这里http://player.ku6.com/refer/wmYEt7FSdjMFzMz_==.html

网友:
大家看完再回复到底行不行
根本无法做到精度,电阻丝太软啦,我这个是CNC自动走刀的
下面是电热运动机构
下面的是组装时的图片

网友:
那不就又成线切了?

网友(2014-02-19):
创意不错  热丝会不会断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