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水平,大浆与机身垂直时有0.7度左右的螺距,调整 ...
十字盘水平,大浆与机身垂直时有0.7度左右的螺距,调整日字框还是混控臂成为0度螺距

楼主(2012-10-18):
600N大浆与机身平行时为0度螺距,但是转到垂直位置时,右侧有-0.7度左右螺距,左侧有+0.6度左右的螺距,这种现象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十字盘已经水平。

网友A:
新手正在学习

网友B:
楼主还要继续潜水

楼主:
知道要调整混控臂或者日字框,可是动哪个才对呢,看起来都是水平的

网友C:
虽然不懂,可以起到学习作用

网友D:
这个我也正纠结呢?

网友D:
楼下有人知道答 案吗?

网友E(2012-11-19):
有副翼飞机大桨基准设置0度的几个要素,十字盘水平,下混控 臂水平,日字框水平,上混控臂水平,大桨夹水平即0度。以上任意一个要素不水平,都会造成大桨度数差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台调整好的飞机,不管大桨旋转至什么位置,都应该为0度

网友F(2013-12-21):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