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秒炸

楼主(2012-10-18):
用8fg,按照说明书调,控里是固定翼模式,秒炸,感觉是修正反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
上图片和视频分析

楼主:
没图没视频啊配置是,6轴,v2216 900kv 天行者20a,仿acp1047,2s5000电,上了新的浆手动模式拿手上试感觉没修正,自稳模式往一直一边修正

楼主:
另外,我是玩直机的,不会是操作的原因炸鸡

网友:
2s5000电 ???   校准水平了没

楼主:
imu校准吗?没呢

楼主:
电池是玩大f的电池,手上只有6s电池,没办法啊

网友:
有没有加上 防摔 脚架?类似直升机新手用的那种脚架啊,就算你直升机飞的很厉害,但是调机的时候也应该加上去吧

网友:
先把螺旋桨卸掉测试。

网友:
楼主悲剧了,潜水太少的原因

楼主:
那些入门贴都看了啊,也是按照那些帖子慢慢自己搞的啊

楼主:
原来如此,郁闷了

网友:
有可能是炸坏了,里面的减震有问题。

楼主:
问题是首飞就出问题,回来一看就这样了,我无语了

网友:
太悲惨了,原因都不好查。

网友:
慰问一下…

楼主:
今天把naza寄回厂里了,祝愿回来就好了,玩模型一年多了,直升机上的陀螺仪也玩了不下6种了,三轴陀螺仪3种,从来没一个发生这种买来就是瑕疵的

网友:
太悲惨了 慰问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