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奖问答,如何用artcam做曲面上的曲线

楼主(2012-10-18):
如题,如何用artcam生成想要的曲面(如图),然后如何将已知的曲线图案(如图玫瑰图,矢量的)投影或者弯曲帖到曲面上,然后根据曲线路径雕刻。
是不是artcam做不了?
其他什么软件可以做并生成刀路?
363643312,知道的朋友联系我,有神秘礼物像送

网友:
先设计浮雕体,再设计曲面,art有相加的功能。

网友:
粘贴浮雕就可以啊,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做了个曲面,然后把现有的浮雕放到曲面上?

楼主:
我不是要做浮雕阿,只是想沿空间曲线跑,也就是在曲面的曲线,比如在柱面上刻一个字,矢量字体,刀具沿着矢量字体外围跑一圈,不是浮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做浮雕阿,只是想沿空间曲线跑,也就是在曲面的曲线,比如在柱面上刻一个字,矢量字体,刀具沿着矢 ...

1设计浮雕体,2设计字轮廓矢量,3选2维雕刻路径.
用ARTCAM不如用PM出的路径效率高.但也可以出.

网友:
ARTCAM我不会。用 nx 没问题。也不难做。

网友A:
还是听不明白,我用AC做过瓶子,然后瓶子上加了文字,用的旋转轴加工的,你的意思是只加工文字?不加工曲面?是在一个现有的曲面上加工文字?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奖个鸟,鸟奖

网友:
PROE有曲面投影的(忘记是不是这样名称)总之是可以的,只是忘了怎么做,PROE很久不用了。

网友B:
ARTcam没用过,我用精雕是很简单的可以只走曲线也可以曲面曲线一起雕

网友:
用pro-e/UG/SW/JD/ARTCAM都可以做实体,再做花和字母的矢量图,加工2维曲线就可以了.

楼主:
昨晚用PRO E做出来了,谁能给传个做好的artcam文档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听不明白,我用AC做过瓶子,然后瓶子上加了文字,用的旋转轴加工的,你的意思是只加工文字?不加工曲面 ...

你好
不是浮雕,是要沿着矢量曲线加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是浮雕,是要沿着矢量曲线加工的,

谁能给传个做好的artcam文档学习下

网友:
是这个效果吗
。。。。。服务器太慢了,根本传不上来图片

网友:
我是来看神秘礼物的

网友:
这简单刀路就用破衣编不就好了,何必去artcam了!

网友C:
服务器真慢,再传一次,是这个效果吗

网友(2014-01-29):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真慢,再传一次,是这个效果吗

请问您是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2020-05-23):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真慢,再传一次,是这个效果吗

想请教有关问题,跪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真慢,再传一次,是这个效果吗

能分享下经验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