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m输出mach3的后处理和mach3设置问题

楼主(2012-10-18):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你出刀路时软件设置参数如何

网友B:
帮顶
没有设置好第四轴,上个mach3设置图

网友C:
不懂,观望

网友D: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E:
你手动输入一条g代码看看a轴坐标动不动,如果不动就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F:
MACH里没设置四轴显示

网友B:
帮顶
不是这个图,是端口,针脚里的电机输出,里面有个A轴要设置,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