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的全套设备和刚做的 轻木 小赛

楼主(2012-10-18):
全家福

下面是小赛组装的简单过程 新手没人带附近也没看到有玩航模的. 一个人摸索组装过程超纠结!

轻木部分组装完毕 用绳子吊起来 静态意淫一下 压绳子的钳子重量轻了,一下子掉了下来结果头罩碎裂右翼根部砸了个豁子.修郁闷啊!!

期间动力部分到了装到机身上试试!通电之后发现油门通道反向 在控上设置硬件反向之后感觉开机别扭需要将油门推上去 就想在接受上改一下 把电调的白色拔下来 ,BEC供电接到8通道 白色信号线单接3通下面负极的位置结果油门没反应 迷迷糊糊的就插到上面去了 结果油门在最高处没有机翼的机身一下子窜了出去。吓坏了马上关了油门把飞机捡回来 零损伤万幸啊 没办法通道弄不好将就着用吧 开始蒙皮

拿起机翼才发现

悲剧了原来窜出去的机身螺旋桨打到立在桌边的机翼两根翼梁断裂 两片翼肋粉碎纠结啊 上面是修了一半的样子 (新手没人带一个人玩纠结啊)
不过有惊无险历时半月终于完工 这两天一直刮风先练模拟器 择日首飞 估计会炸 不过总要过这一关的!!!!

XXD 2212 KV1400 8060浆 或 8040浆 现装8060 好赢40A电调 花牌 3S 2200ma 25c 起飞重量770g

网友:
尼玛。。这是新手?。。。好装备啊,,我要撞墙了!很漂亮

楼主:
以前一直在论坛潜水 从没摸过航模 9月份入魔这是第一架飞机

在此感谢 冰山哥 和 可乐哥 的建议和教导

网友:
喜欢DIY的作品

网友A:
不是吧,谁教你入的轻木,这是新手玩的吗
充电器买的好,遥控器也买的好,基本不用再升级了,不过这遥控功能太多,先完全熟悉后再说吧,不然会炸的很惨,多潜水……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刚搞定泡沫赛斯纳,爽飞好几天,也想入这个轻木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谁教你入的轻木,这是新手玩的吗
充电器买的好,遥控器也买的好,基本不用再升级了,不过这遥控功 ...

控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 至于飞机嘛 一个人玩什么也不懂 买回来套材才知道新手不适合轻木 准备炸了换MD的1.2米塞斯纳不知道适不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谁教你入的轻木,这是新手玩的吗
充电器买的好,遥控器也买的好,基本不用再升级了,不过这遥控功 ...

控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 飞机嘛买回来套材才知道轻木机不适合新手 考虑炸到不能修了换MD的1.2米塞斯纳 不知道MD的塞斯纳做工怎么样适合新手不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刚搞定泡沫赛斯纳,爽飞好几天,也想入这个轻木的玩玩

这个套材切割还算精准 副翼连杆间隙比较大建议改为舵机直驱的 拉杆建议换2MM的重新通孔 原套材的拉杆孔很别扭 阻力很大

网友:
这机配2200电池太重,小机重了不好飞。砍一半,用1300mah左右的
轻木基本一炸就碎,修理麻烦,建议这机静态展示,去买台MD来练

网友:
T8FG……UNA6……都是好家伙。

网友:
  不错的设备啊

网友:
UNA6这机配2200电池太重

网友:
很好的控!

网友:
先入手泡沫的练吧,成了再飞这个飞机,要不炸了白瞎了!

楼主:
在哈尔滨的时候没时间玩 现在上班了有时间了 这破地方还没人玩郁闷 有内蒙锡林浩特的模友吗 一个人玩太郁闷了

网友:
又见日货

网友:
这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