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拔电机线调整螺距比较方便

楼主(2012-10-18):
拆掉动力电后,如果接收机有多余通道,可以上个接收机电,不要拔掉电机线,或者只是拔掉油门线,将接收机电接在油门通道上也可以,而且还有开关控制自如
这样等于将电调和电机已经隔离(即使连上动力电,由于电调油门通道无信号一般只要正常的电调都不会有输出,不过绝不会傻到将动力电也接上的)

我垂直放置Futaba 617接收,这个油门通道刚好露出来,不用拆开直接连接收电

RC Logger螺距尺子很好用

网友A:
这样自杀也挺方便的

网友:
不错,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自杀也挺方便的

电调没有通电只有接收机有电,所以电机不可能转起来。

网友:
这几天的DIY真多

网友:
我一直都是拔掉接收机上的油门通道插头,另接一个电调插油门通道供电调机的,非常安全。

网友:
可以上个接收机电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为什么非要拔掉电机线呢?用一个开关直接HOLD油门曲线多好

网友:
不明真相的路过.

网友:
搞个大电流开关,方便又好用,按一下解决

网友:
我怎么没看明白啊

网友:
所以大机用独立ubec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
用6203SB+MB怎么搞?单线传输的.  (接在SYS  或者AIL/CH5不知道如何?)

网友:
搞这么麻烦,直接打熄火开关调完之后,把数字抄到你想飞的曲线上面就行了,我一直都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