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到家 拆了改造

楼主(2012-10-18):
问几个问题
1:负重轮摆臂上面那个限位的小耳朵 改扭杆后要不要剪掉
2:驱动轮改轴承   轴承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开拆了,加油

前辈 能回复我问的2个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能回复我问的2个问题么

前辈不敢当,我也只是新人,这我不了解.......看帖回帖是美德哈哈,恒龙的没玩过.........

网友B:
哎,悬挂 还需要自己改造,不然我也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悬挂 还需要自己改造,不然我也入了。

不想改造也是可以玩的 不过在地上跑起来感觉动作很不对

网友:
船模更不知道了

网友C:
够猛的啊,到手就拆了,负重轮摆臂上面那个限位的小耳朵 改扭杆后要剪掉,我只知道驱动轮轴的直径是8mm,可以以此配轴承,还有托带轮低了点,正好这时改一下

网友:
楼主真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猛的啊,到手就拆了,负重轮摆臂上面那个限位的小耳朵 改扭杆后要剪掉,我只知道驱动轮轴的直径是8mm,可以 ...

前辈 请问那个是托带啊  上面那3个小轮子??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不能乱喊,是的,是上面那3个小轮子

网友:
负重轮摆臂上面那个限位的小耳朵

网友:
个人认为,象我们动手能力不强的新手,小三底盘换套金属摇臂和诱导轮张紧装置就行了,至于悬挂的软硬可以调扭簧,兄弟,你已把电池仓破坏了,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了

网友:
限位的不要剪掉
可以用带边8乘12也可以用8乘12滚针,反正内径8的

网友:
楼主能折腾啊

网友:
不要剪掉?还是听381老兄的

网友:
折腾折腾折腾

网友:
扭杆很流行啊

网友:
3号是个不错的坦克 就是短了点  同比例的T34他两的车宽一样  但T34比他苗条  你们懂的

网友:
good,我的虎王买来试下车也拆了,至今还没动工。

网友C:
刚才找了两个轴承不知对你有没有用,1:内径8MM*外径22MM*厚度7MM。2:微型带座轴承

网友:
这个法兰的轴承做这个扭杆最好了 ,限位的地方因车而异的,你看看实际情况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找了两个轴承不知对你有没有用,1:内径8MM*外径22MM*厚度7MM。2:微型带座轴承

轴承已经买了内经8个的 外经12的  等到家弄个卡子卡住

网友D:
内径8MM的轴承,最好是带边的,容易固定。但是还需要打磨下主轴,直接插,进不去,我已经尝试过3套了,都需要打磨下。还有就是HL的3号的诱导轮普遍都需要改下,加个同轴,否则诱导轮和驱动轮不同线,有点偏,本来履带就少几节,太紧了,容易把诱导轮拉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径8MM的轴承,最好是带边的,容易固定。但是还需要打磨下主轴,直接插,进不去,我已经尝试过3套了,都需 ...

嗯 我发现了  驱动轴的头子大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
内径8MM的轴承,最好是带边的,容易固定。但是还需要打磨下主轴,直接插,进不去,我已经尝试过3套了,都需要打磨下。还有就是HL的3号的诱导轮普遍都需要改下,加个同轴,否则诱导轮和驱动轮不同线,有点偏,本来履带就少几节,太紧了,容易把诱导轮拉偏
加个同轴?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网友E:
控和电调也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和电调也换吗

是的啊   电子设备 也要换

网友:
是的啊   电子设备 也要换
,代价大啊

网友:
兄弟,你的驱动轮固定螺丝还好拆啊?我的下午试了下,好紧,还没拆下来
轴承已经买了内经8个的 外经12的  等到家弄个卡子卡住

网友:
刚拿到就开肠破肚大手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