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华科尔飞机锁定ID后 如何解除

楼主(2012-10-18):
如题  希望老手  赐教

网友:
找说明书,我自己也不知道。

网友A:
V120D02S的話,不用清除,用自動對頻就沒了固定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0D02S的話,不用清除,用自動對頻就沒了固定ID

自动对频  在那里设置  谢谢

网友:
说明书有写用一个短路端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对频  在那里设置  谢谢

就是在遙控器用自動對頻對JJ, 先JJ插電,再開遙控

网友B:
认真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说明书

其他的jj呢?
新手不懂的说

网友:
控的说明书里有,,用那个短路端子

网友:
短路段子 短路接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