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下这个视频,尾巴狂转!

楼主(2012-10-18):
                  我的风神50油门推到一半尾巴就狂转,陀螺仪是GP790 舵机是SAVOX SH-1290MG 陀螺仪感度35  正反相设置没有问题(不管是控打舵还是提着尾巴摆,尾舵都是反向运动),唯一设置有点问题的就是设置尾舵行程的时候我是先设置的右舵,再设置的左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求高手解答?目前尾巴就是这个状态,应该没错吧

网友:
我那个日的,螃蟹爪都没有

网友:
连爪也没有

楼主:
爪爪今天被扫断了。。。

网友:
。。。。。这个永远也调不好!!螃蟹爪都没,高手也帮不到你啊

网友A:
好像你的尾桨安反了,我的是反过来的,另外我的修正设置跟你也是反的…

网友:
这个实在帮不到你,把蟹爪装上再拍个修正视频来

网友:
看视频上的桨夹,现在的修正方向是错的,只要反转陀螺仪的修正方向就行。

网友:
尾桨不能变距!!!球神帮你吧

网友:
估计是桨夹装反了

网友:
再陀螺仪能修正的前提下,尾巴不能抵抗自旋惯性,那就是修正方向错了,或者你的尾浆安装方向错了.除此之外,根本不可能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的尾桨安反了,我的是反过来的,另外我的修正设置跟你也是反的…

尾浆没有装反,是陀螺的修正方向反了,这个要在陀螺上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的尾桨安反了,我的是反过来的,另外我的修正设置跟你也是反的…

他的尾桨很正常,不会是你自己的安反了吧呵呵

网友:
修正方向对打舵方向反了,把控上的方向反向就可以。

网友:
仔细一点帮你在看看!

网友:
你真可爱......
你这个尾巴如果不狂转就非常奇怪了!

网友(2013-02-09):
如果陀螺仪装在此机御用位置的话,此现象只是陀螺仪与尾舵机均反向了而已!正确设置是摇杆右,尾滑右,摇杆左,尾滑左。提起飞机,机头右,尾滑左,机头左,尾滑右!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别人  视屏上的完全正确~~~~~~~!  你把蟹爪装上再发个视屏或者拍个照片   看看是不是爪子连接尾桨夹不对

网友:
本人新手,个人感觉设定没问题,是不是尾中立点没调好?

网友:
还有你的垂直翼那块白色物体在实际飞的时候最好卸下来,有害无益,用练习架吧,不然准备多几个螃蟹夹和尾旋翼的配件也不够烂。喝点酒多嘴了,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