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新手的问题:能用急停开关当钻铣的开关用吗?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2-10-18):
提个新手的问题:能用急停开关当钻铣的开关用吗?有什么弊端?请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可以,只是使用寿命动作可靠性不高

网友:
1,触头容量不够,要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
2,即使容量够,只有一个触头,不能分断,不安全

网友:
一只开关5元钱.最好玩的玩法应该是用继电器互锁.

楼主:
学习了。有时间安上。

楼主:
再发一张图片。

楼主:
2元钱买的。还是全新的。回来安在我的 钻铣上,

网友:
急停开关一般都是接继电器用淂。。。

网友:
用急停开关控制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就象三极管的以小能量控制大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发一张图片。

盒子+开关+穿线桩 全新的才2块钱?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