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方案

楼主(2012-10-18):
很多新手或者老手想要自己实用的方案浪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才能研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案
经过好长时间的探索与实战总结如下(谨以不再一味的浪费与探索)
先公布两种适中的方案,还没极端。一种适合玩,一种适合拍拍东西
最经济的长续航方案
四轴
机架8MM铝方管500轴距自制,只购买中心板
电机XXD2212KV750,桨1340  或者2212KV930桨1245
电调30安或者20A,我用的30安天行者
电池3S7000MAH
起飞重量约1250克,兔子室外定点续航30分钟
电机反装增加续航约3分钟左右

载重1公斤长续航方案
四轴
机架15铝方管700轴距自制,只购买中心板
电机4112KV400,桨1755
电调飞腾40安
电池10000MAH,6S
起飞重量3.9公斤,包括载重1公斤
悟空室外定点续航23分钟
电机反装增加续航5分钟
用电池20000MAH,6S加狗与图传,起飞重量4.3左右,续航可轻松突破30分钟
以上数据误差基本不大,亲自测试数据
最后告诫前一段看过我测神一样电机的朋友
经过实测证明神一样的电机并不适合做多轴,大一点的拉力或者翻跟斗与载重的话,会直接把电机底座拉变形.神一样的电机底座太软,还是XXD好用
我用C2828,桨1147,3S5200,16分钟,起飞约1200克.如果同样的配置,XXD2212,930KV可轻松到20分钟

觉得对自己有用,请给点评分

网友:
我喜欢楼主的数据

网友:
2212KV930桨1245这么多还线字少

网友A:
XXD2212kv750配额1340的桨也行吗?楼主

网友B:
神一样的电机2828 Kv1000,浆8045,3s2200 20c,330机,820克,7分钟。。。。。。。
6轴620机还在收集零件。预计lok3510 Kv800,浆1145,2*3s2200,挂微单,2200克。目标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一样的电机2828 Kv1000,浆8045,3s2200 20c,330机,820克,7分钟。。。。。。。
6轴620机还在收集零 ...

经过实测证明神一样的电机并不适合做多轴,大一点的拉力或者翻跟斗与载重的话,会直接把电机底座拉变形.神一样的电机底座太软,还是XXD好用
我用2828,桨1147,3S5200,16分钟,起飞约1200克.如果同样的配置,XXD930KV可轻松超20分钟

网友C:
6轴
电机4225 390kv
2x6s5000mah或1x6s10AH
挂载1kg
电池1.3kg
机架+所有电子设备1.7kg

起飞重量4kg

按照电池一路3.7v保守估计
单程30分钟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2212kv750配额1340的桨也行吗?楼主

温度在手摸不烫的程度,问题不大,其实很多人有个误区,老认为上大桨烧电机,怎么可能呢,实际使用中,你不可能全油门飞行吧,大部分在悬停,慢走航线状态.我只是没试15X4桨,我总觉得上15X4也不大会使电机温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6轴
电机4225 390kv
2x6s5000mah或1x6s10AH

其实这个网站的算法还算差不多,误差都在3分钟左右,但你要是自定义电机就会出现误差很大的问题
建议用双天5010可达到你计算时间范围

网友C:
自定义电机在于数据齐不齐全

既然数据齐。。。就没什么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定义电机在于数据齐不齐全

既然数据齐。。。就没什么差了

厂家给的数据有些电机就是达不到啊

网友C:
那就要看是哪家了。。。。 目前测过的hl/t-motor/sunnysky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看是哪家了。。。。 目前测过的hl/t-motor/sunnysky都没有问题

我的本质是尽量不使用太贵的电机,缺米啊,上次有人出T-MO,收不起也没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实测证明神一样的电机并不适合做多轴,大一点的拉力或者翻跟斗与载重的话,会直接把电机底座拉变形.神 ...

便宜啊,机架200,电机电调250,飞控70,接受45,就可以飞啦,机架还可以便宜到60几,这样控制到500以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看是哪家了。。。。 目前测过的hl/t-motor/sunnysky都没有问题

t-motor效率到底怎么样呢,你试过3S或4S,上1755桨吗,我想那样会有惊人的效果

网友C:
其实我的结论是t-motor 和sunnysky在x2212 980kv这一组。。。。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啊,机架200,电机电调250,飞控70,接受45,就可以飞啦,机架还可以便宜到60几,这样控制到500以下啦 ...

你用几天后就会感觉这电机的效率与强度达不到你的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的结论是t-motor 和sunnysky在x2212 980kv这一组。。。。没有区别

如果这样,那还是2212好便宜

网友:
2212用2216代替是不是拉力大些!

网友:
经验传授,学习,学习。

楼主:
XXD2212KV750,1504桨,3S10000电,四轴,电机反装,室内突破45分钟

网友D:
电机反装   是怎么个反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反装   是怎么个反装啊?

头朝下,要解决起落架的问题哦

网友:
为何电机反装会续航时间长?

网友E:
再问为何电机反装会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问为何电机反装会续航时间长?

电机在上,机壁与中心板会阻挡损耗一部分升力.就好像固定翼前拉没有后推的效率高一样.

网友:
电机在上,机壁与中心板会阻挡损耗一部分升力?这个比较难理解,想象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在上,机壁与中心板会阻挡损耗一部分升力.就好像固定翼前拉没有后推的效率高一样.

电机反装,除了可以提高效率延长飞行时间外,电机上有没有什么其它情况,是对电机好,还是对电机有不好的影响,有没有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反装,除了可以提高效率延长飞行时间外,电机上有没有什么其它情况,是对电机好,还是对电机有不好的 ...

电机带上下面锁轴的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带上下面锁轴的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有个XXD2212的电机,那个锁片掉了,是否可以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XXD2212的电机,那个锁片掉了,是否可以反装?

反装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