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论坛 请高手帮忙 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谢谢

楼主(2012-10-18):
求助万能的论坛 请高手帮忙 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谢谢
有两个气动快速接头  没有轴承 是衬套的

网友:
气动马达?
没见过乱猜的

楼主:
不是气动马达

网友:
刀塔锁塔气缸后面是调定位长度

网友:
莫非旋转接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应该是液压驱动装置,如果是气动的的话只要排气口就行,没必要安装两个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