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视频眼镜的选择 HEADPLAY视尊还是 Itheater?

楼主(2012-10-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贵啊!!!!!木有钱!!!玩单反没有穷,但是单反 FPV一起玩受不了了

网友:
当然是sony,hmz t2,沾上视频的边,只有sony是王道!

网友:
好贵啊!!!!!木有钱

网友:
我买了FOX AIO 一体 带头传 效果还行

网友:
不建议: ITHEATER(我用过);
视尊没用过!
HMZ-T1效果不错,可惜(此处省略N字),你懂的。

网友:
如果只是短距离,还是AIO爽,自带接收模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那还是考虑HMZ吧

HMZ-T1的显示效果相当出色,但是它只能接收HDMI信号,所以一般的AV信号是不能直接连接HMZ-T1的,需要通过转换器后才能连接;另外还需要考虑HMZ-T1在外场使用时的供电问题,因为它的处理器只接收交流220V电源(国行和港行),日行是交流110V;另外近视眼带隐形好一点,据说戴框架眼镜效果比较纠结。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A:
昨天入手了HMZ 视频效果非常的好, 确实有你说的两个问题: HDMI 与 电源。 但是都比较好解决, 一个视频 ...

FPV效果如何,飞30分钟头部累不累啊

网友B:
买谷歌眼镜。平时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谷歌眼镜。平时还能用

小一万。。而且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