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的材质问题。

楼主(2012-10-18):
今天为在介刀片上钻孔买了两支4.1毫米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回来试钻,结果在杂牌刀片上很好钻,名牌刀片就钻不动(手牌,好像是台湾的牌子)有没有比合金钻头更硬的钻头?给兄弟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买涂层合金钻头

楼主:
谢谢28兄的回复,另外问一下,含鈷钻头硬度咋样?

网友:
建议干脆去买个微行的电穿孔机.更硬的才料也能搞定.

网友:
再好的刀片
鎢鋼鑽頭都能鑽的過去
除非那是假的鎢鋼鑽頭
一般人說的含鈷鑽頭是hss+co
硬度頂多68度
沒鎢鋼鑽頭好用
一般台灣說的鎢鋼鑽頭大多為鈷鎢合金製造
含12%的鈷
比含鈷鑽頭含量高多了

刀片材質工具鋼頂多hrc70度
鑽鋼鑽頭最少有hrc90度
請先檢查鑽頭角度是否有問題

楼主:
谢谢ydnline兄的细心解答,比百度管用,百度半天没找到一个挨点边的答 案,谢谢!明天就去买。

网友:
楼主你要加工的工件是什么材料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我猜你买到的是灰白灰白的那种.那种很次的,钨钢钻头要越黑越好

楼主:
回7楼兄:介刀片。
回8楼兄:第一次买这种钻头,不清楚要黑到哪种程度,感觉我买的不是很黑,花了10元一支买的,贵还是便宜?

楼主:
不好意思,再问一句,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和钨钢钻头是同一种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问一句,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和钨钢钻头是同一种东西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钨钢指的是含钨较多的钢材,属性是钢,钨钢在使用前一般需要热处理;
而硬质合金是指采用粉末冶金方法制造出来的具有金属属性的一种合金,硬质合金只需要经过磨削加工后就可使用,不需要热处理。
  但在珠三角、福建、台湾一带,大多也把硬质合金叫做钨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意义上来说,钨钢指的是含钨较多的钢材,属性是钢,钨钢在使用前一般需要热处理;
而硬质合金是指采 ...

個人理解的鎢鋼有三種

1.第一種是含鎢的鋼材,例如高速鋼裏有14-18%的鎢,所以中文來說叫鎢鋼也沒錯,因為本體主要是鋼,所以最後要有淬火的動作,硬度才能到達64度以上(傳統製程)
粉末治金製程的,硬度可達hrc70左右,例如粉末高速鋼,最便宜的sks3工具鋼也含有0.75%的鎢,所以叫鎢鋼也是正確的

2.第二種是鈷鎢合金.台灣常見的是88%鎢+12%鈷的超微粒鎢鋼.主要製造成銑刀,鑽頭及重重的金黃色車刀片,因為主要成分是鎢(鈷為燒結劑),所以很重,能冒充黃金了,價格也不低
這種沒辦熱處理,硬度hra90以上,價格非常貴,算是高價金屬了

3.第三種是燒結碳化鎢,顏色比較淡,比重最重的比第二種還輕一點,最輕的比鐵還輕的多,好一點的用鈷當燒結劑,爛一點的用鎳當燒結劑,主要成份是碳化鎢再加上氧化鋁或氮化矽燒結出來的,無法熱處理.主要用在焊刃式車刀,鑽水泥鑽頭還有焊刃式鑽頭之上(都是便宜貨)

三種都含鎢,都叫作鎢鋼.只是含量多少而己,越高越硬,但也越貴
本人現在還搞不清楚大陸朋友說的硬質合金是那一種
台灣一般第二種才叫鎢鋼(joko),第一種是啥就叫啥,第三種一般叫碳化鎢(tangalon)

楼主:
感谢两位老兄的解答,这么晚还没睡啊,只是硬质合金和钨钢的问题似乎还是界限不明,明天去店里考考老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理解的鎢鋼有三種

1.第一種是含鎢的鋼材,例如高速鋼裏有14-18%的鎢,所以中文來說叫鎢鋼也沒錯,因為 ...

大陆所谓的硬质合金属于比较大的范围,像钨钢元车刀,焊接刀,钨金钻,焊接刀粒,像yg8yg15yt3等,而含钴的一般叫钴合金像钴钻,高钴丝攻,而普遍的快换刀片一般叫机夹刀,数控刀或涂层刀,而高速钢包括处理过的铬钢银钢白钢又叫锋钢风钢。铍铜广东这边和香港一样叫法叫杯士铜,好像是铜轴套的英语直译名,其实在大陆南北很多东西叫法不一样,特别广东粤语地区受香港台湾影响很大特别是香港的,像什么批士,士把拿,锣笔,锣片,很多都是英语直译

楼主:
谢谢28兄的解答,是否对大陆工具店来说高鈷钻就是比整体合金钻高一级硬度的钻头呢?

网友:
为什么叫介刀片?

网友C:
各位师兄们给看看,我这个钻头是不是指HSS含钴8% ?
这钻头是干什么用的,只有2刃,我现在磨了磨用来给打好的孔倒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师兄们给看看,我这个钻头是不是指HSS含钴8% ?
这钻头是干什么用的,只有2刃,我现在磨了磨用来给打 ...

这应该是气相沉积法的涂层钻头,基材还是高速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气相沉积法的涂层钻头,基材还是高速钢的

什么叫“气相沉积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师兄们给看看,我这个钻头是不是指HSS含钴8% ?
这钻头是干什么用的,只有2刃,我现在磨了磨用来给打 ...

這是定心鑽
柄徑12MM,角度90度
廠牌為YG
材質為HSS+8%的鈷

定心鑽鑽孔時不會因為受力不均而歪掉
就是古代那種尖端小小一點的中心鑽一樣的功能
耐用度比中心鑽耐用多了
價格當然也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