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26CC MEMO52转弯熄火故障检修

楼主(2012-10-18):
朋友的小松26CC MEMO52过弯熄火,原以为是富油无力,调贫油状态后故障还是一样 ,缸压很正常,于是怀疑曲轴箱漏气。
打开检查小松机,发现后油封腐烂,显然是漏气了。
更换油封后,手拉器感觉很吃力,宛如新机,顺便说一下小松的确耐用,希望国产机能够赶上。

网友:
为什么要用油封呢

网友:
希望国产机能够赶上,,加油啊 哈哈

网友:
小松发动机曲轴前端是二个轴承,一只胶盖的、一只不带盖的。后端是一只不带盖轴承和一只油封圈。

楼主:
我这个是三年前小松吧,以前前端尝试使用带自封的双轴承,可惜不好用,轴承跑出来

网友:
有可能是油箱產生气泡,或不能正常供油 !
因为~O艇~转弯時间比较长和角度比较斜 !! (因离心力而油料摔向边走)
解决方法可用油管加重槌头....(象飞机塑料油箱一樣)
或油箱後或底部加一小凹槽以使小量油料足以供应....

楼主:
谢了 经过检查 是油封不行了,以前我们玩其他船出现这个情况换油封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