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调参用的数据线是否与智能手机的MICRO USB线是一样的?

楼主(2012-10-18):
求助:NAZA调参用的 数据线是否与智能手机的MICRO USB线是一样的?
我的数据线弄丢了!~~~

下面是我小米手机的数据线~和找小jie不一样,千多块的东西不敢乱插啊,怕设备烧坏~

网友:
一样的,反正和诺基亚的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
一般都是插后再说.

网友:
一样的,我htc可以用

楼主:
谢谢哥几个,明天我就插!
taobao搜索DJI原装的这个线50块一根~黑吧!

网友:
我的也是小米,可以插,插的很爽

网友:
我的是三星的,也没问题

网友:
魅族的插的很爽

网友A:
就是这个线,随便插,现在一般都是只要能完全切轻松的插进入就能用

网友:
这种充电接口和诺基亚以及三星的接口都是一样的,通用,没有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插入后正常

网友:
都是欧盟标准,肯定没问题啦!